探讨刀具成本控制,最近公司在搞成本风暴

楼主(2013-10-11):
最近公司在搞成本风暴,大肆宣传控制成本,节约成本。
交待小弟一概念特模糊的事情
生产线刀具使用成本,带班管理人员和员工对刀具成本的影响各占多少比例?
我听了当时就懵了
这么粗犷的数据怎么去收集啊!
真是悲催的差事,
特发帖请教各位大侠,有此经历的帮忙教导哈
有此想法的帮忙提提
小弟在此谢过
压力山大啊!!!!

网友(点评):
请楼主把贵司的活动介绍详细点。

网友:
要站在单个零件的角度看成本。
简单举例:
      比如A零件1工序需要五把刀加工,寿命和价格分别如下:
1)50元,400件
2)200元,1000件
3)80元,600件
4)500元,1500件
5)60元,300件
那么刀具成本就是:
1)50/400=0.13
2)200/1000=0.2
3)80/600=0.13
4)500/1500=0.33
5)60/300=0.2
合计:0.13+0.2+0.13+0.33+0.2=0.99元
该零件这道工序的刀具成本就是0.99元(暂且不考虑刀杆及配件的损耗)

其实,降低成本不应该盯着刀具成本看,应该盯着制造成本分析。因为刀具会影响效率,而效率影响其他成本,比如人工比如设备折旧等。所以不能说刀具成本低就是好,还要综合看别的成本。只有总的制造(生产)成本低才是最终目的。

网友:
做好了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对西学家来说,毫无压力。
搜集每一位带班及员工用废一块刀的时间等信息,编成表格即可。
我对加工不懂,不过你可以触类旁通。
西学讲究的是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你不好找数据,不妨从时间、金钱、工作年限、加工件重量、加工件数量等数字上入手,然后列一张表格即可。

另外,你领导要你做这个调查的目地,是不是想证明,有经验的人的刀具成本小,经验少的成本大?

网友(点评):
我是个外行啊。以上意见纯粹从数理角度来看的。

网友:
不能仅看成本,要看成本创造的价值

网友A:
想收集这些数据,就要和操作者打交道,向他们询问刀具使用情况。往往你得不到准确的数据,因为给你说的太准的话,万一消耗超标就会考核之类。
决策者往往不给人留余地,所以下面造假在所难免。

网友:
我以前给人家代管过一个厂子,就面临你说的这个问题,怎么玩呢?就是你自己带几个水平比较高的家伙过去,但别先上手,会引起厂子里那些‘老油条’的捣乱,以后就难玩了,

你先找这个厂子里‘谁最油’,先了解那家伙,摸底,看他什么状况,假如那家伙肯出来‘表率一下’,结果也基本满意,就是大家皆大欢喜的事情,其它别往下再玩,再玩会砸锅的,

假如几个‘油条’合起伙来,你必须就要‘出手’,否则就是‘翻了’,以后就没得玩了,把人都召集齐了,把带来的家伙给他们‘看一把’,大多数家伙都服了,这个就是平均数,再收拾那几个‘油条’,基础数据就定了,

定了这个‘基础定额’,就一起都好办了,你再让点,显得有人情味,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嘿。大侠是“老油条”。

网友(点评):
大神,你这待人处事也是世界级水平哈!

网友(点评):
8爷果真辣啊。

网友(点评):
8爷这是理论结合实际,结婚国情哦,实用的很咧

网友:
人机物法环虽然是用来控制品质的。但每样都影响着最终成本。

楼主:
老大每条线给了我一个刀具费用标准
现在有的线超标了就会产生处罚
处罚涉及使用者和管理者
就是这两者间怎么平衡处罚比例???

网友(点评):
看情况吧,如果是如果是使用同样的刀具,生产同样的东西,产出是一样或更少,那处罚超标线的管理者和使用者

网友:
刀具价格,加工寿命;
行业状态,单位状态;
降低成本是永无止境的话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每条线给了我一个刀具费用标准
现在有的线超标了就会产生处罚
处罚涉及使用者和管理者

江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江淮?

不是,是湖北的一家大型零配件粗加工机械厂
楼上对江淮的刀具成本控制了解?
能否分享哈?

网友:
做数据汇总,然后统计平均使用寿命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做散件、小批量的还是大批量的,如是是大批量的,那就很好说,记录每个刀尖的寿命,然后分摊到每个工件就好了,我之前的汽车厂就这么做。如果是单件或者小批量的,那就不好做了,主要是刀尖的寿命很难统计,每次做的产品不一样,产品更换太快,这个时候只能尽量减少异常消耗,优化刀具寿命。其实刀具并不是寿命越长越好,刀具的寿命过长,是以牺牲线速度加工效率为代价的,比起人工成本、机床折旧,牺牲线速度来提高刀具寿命,降低刀具成本是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收集这些数据,就要和操作者打交道,向他们询问刀具使用情况。往往你得不到准确的数据,因为给你说的太准 ...

正是,所谓定额之类的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上层领导不懂情况坐在办公室就布置任务,办事人员就难办了

网友:
抓刀具品质,要看重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