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齿条需要使用模数多大的?

楼主(2013-10-11):
请教各位,做一台磨床,速度是30米/分钟,工件6吨,工作台2.5吨,齿条需要使用模数多大的?谢谢!急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计算

请教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光有齿条,木有齿轮?怎么动?齿形也没有说明,运行方式也没说明,最大允许扭矩也没算出来......不详细无法选出

网友B:
是平面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平面磨床?

是的

网友:
模数1的也可以用哦

网友:
你应说明齿轮用在什么部位,给出受力简图,大家才好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