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WORKS圆周阵列一排不同的数字?

楼主(2013-10-11):
用SOLIDWORKS 圆周阵列一圈数字,从0.0---2.0,每隔0.2间隔一个数字,即0.0,0.2,0.4,0.6,0.8,1.0,1.2,1.4,1.6,1.8.如何来做,请教高手!!!

网友:
SW有这样的功能吗?没见过!
有哪位大侠知道呢?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是  在草图中笨方法画了 里面有文字沿曲线 慢慢调吧 做过仪表盘

网友:
没玩过,可以按照旋转来做,在同一位置上写上不同的文本,分别旋转不通的角度可以得到

网友:
这种应该无法阵列出来吧,还数字不同

网友:
阵列只能是相同的东西吧,还能像excel按顺序排列,SW还有这功能吗?

网友:
数字都不一样了,还叫阵列吗??

网友:
的确有这个功能,用的还是线性阵列呢,在开思网的solidworks版块上看到的。
怎样阵列数字
http://bbs.icax.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141&fromuid=1234522
【源文件】數字時鐘
http://bbs.icax.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924&fromuid=1234522

网友:
居然有种功能 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不叫阵列吧,没听说过阵列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没这么用的吧

网友:
看过开思网上的那个随形阵列,可是没弄很明白,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  2楼说的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