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结构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3-10-11):
防转齿很小,深度也就1mm左右

网友A:
看精度咯。。。。。。。。。。模压,粉末冶金,机加,,

网友:
盘齿轮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可铣,像铣锥齿一样

网友(点评):
够呛,太小了

网友:
是齿形离合器嘛,一般的是铣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行,

网友:
以我这菜鸟的智商,我只知道铣可以,其他加工方法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精度咯。。。。。。。。。。模压,粉末冶金,机加,,

这个没什么精度要求,实际上那个齿很小也就0.3mm,如果铣的话,很困难,模压也在考虑当中,那个粉末冶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这要看具体图纸!精度,参数,材料等等!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量是多少,我们做过类似的产品,我们使用分度盘上铣床做的,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量是多少,我们做过类似的产品,我们使用分度盘上铣床做的,很快的

你们做过?深只有0.3mm的也能加工?像这样的件我们很多种,要是真能做,量我想不成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做过?深只有0.3mm的也能加工?像这样的件我们很多种,要是真能做,量我想不成问题

可以啊!,只要装夹固定完成,深度不是问题,我们做的零件时电机传动的,起推进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只要装夹固定完成,深度不是问题,我们做的零件时电机传动的,起推进作用的

你们公司的网站,或者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你先加我QQ私聊344840572

网友(点评):
机加工厂的网站???

网友:
这个冲压最快吧~

网友(点评):
我也在想是不是压的。。。目前还不确定。。

网友:
量不大的话,找个雕刻机了事吧。我的外发厂,做得很漂亮,给我的价格,也很让我满意。上海松江的。

网友(点评):
雕刻的话,也有点困难。

网友(点评):
雕刻有什么困难?哪个部位?还是价钱?雕刻机,这个也雕不出来的话,就不用接单子了。还是出图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主要是效率的 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雕一个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你也死活不说多少量,谁知道哪种方法合适。

网友(点评):
如果真要做,一下都好几千也。。。前期试做雕可以吧!!

网友:
用雕刻机吧,不过量大的话用石蜡铸造吧,以前搞过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试看看。。估计也不太行,

网友(点评):
铣,肯定是不行的,太小了

网友:
刨齿机,不过现在估计很少用了,这么大的齿圈一般都用弧齿轮了

网友(点评):
嘿嘿,这个其实很小的,只是图片大而已

网友:
其实跟齿轮加工一样,仿形加工呗

网友(点评):
个儿太小,有困难

网友:
打樣→雕刻 ,生產→金屬注塑射出成形 mim

网友(点评):
回头试试看

网友C:
这玩意和汽车轮毂轴承里ABS线圈有点类似,明天我给你问问那个是怎么大批量生产的。

网友:
一般加工的话,铣床。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模具锻造,再机加工,这样可能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点评):
我也正这么想!听说有人竟然铣出来了,太惊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什么精度要求,实际上那个齿很小也就0.3mm,如果铣的话,很困难,模压也在考虑当中,那个粉末冶金就 ...

0.3深嗦!量又大,那就用硬模压了!

网友:
如果铣,得用特殊的刀,一般道具的倒角比较大

网友(点评):
铣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效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和汽车轮毂轴承里ABS线圈有点类似,明天我给你问问那个是怎么大批量生产的。

粉末冶金  看你的量了量大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