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力不至于薄板破坏

楼主(2013-10-11):
问题如图,条件不够可以加,给个思路也可。谢谢

网友:
楼主会用ANSYS或者ABAQUS不 这个很容易分析的

网友(点评):
谢谢,方法不错,好久没用那那东西了,我试试。

网友A:
没看太明白,均布载荷在R1和R2构成的环形区域内?。还是R1区域内有个均布载荷,R2区域内有另一个均布载荷,无论哪种情况最后都是冲出个R1的孔啊,怎么会有R2的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均布载荷在R1和R2构成的环形区域内?。还是R1区域内有个均布载荷,R2区域内有另一个均布载荷, ...

均布载荷在大于R2,小于R1的环形区域内。这区域施加多大的里,薄板会给破坏掉?

网友:
SW可以做简单分析,不过没数据。帮不了你,你自己弄下吧,或者给给数据。帮你弄一下,还有你的目的是不让它坏掉,还是要冲出个孔来要说清楚。

网友:
板的尺寸都要有,R1、R2要有确切数字,允许变形量多大。

网友:
用SW的有限云分析

网友:
算下板材冲压啊,

网友:
板材冲压力计算公式好像是孔的周长乘板厚乘剪切强度再乘1.3,印象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