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加工中心的主轴要设定最低转速

楼主(2013-10-11):
大部分加工中心都会给主轴设定一个最低转速和一个最高转速,以前觉得理所应当。但今天一个新员工忽然问到,还真问住我了。

限制最高转速是出于安全和加工需要的考虑,这个可以理解,那么设定主轴最低转速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伺服电机低速扭矩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看扭矩输出功率图,在低转速时扭矩是很低的

宽频电机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扭矩在转速小的时候也小

在一定范围内,扭矩与转速成正比。

网友:
记得以前听过降低速度增大输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扭矩输出功率图,在低转速时扭矩是很低的

宽频电机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扭矩在转速小的时候也小

我记得低速区应该是扭矩更大呀

网友(点评):
与二、三楼兄弟的意见一致,你看的是不是主轴用到的电机啊,要是20多转攻丝就知道啦,一下堵死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齿轮变速,转速低扭矩就大

网友(点评):
回@qq381137151,攻丝会堵转的原因是什么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扭矩小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真还没仔细研究过,多多关注

网友:
转速太低,输出的转速可能会不稳定,最高的话受硬件限制

网友B:
1、很低速时,功率很小。
而切削做功的原则是功率越大,切削能力越强。(能量守恒)
2、低速时,转速不稳定。

网友C:
电主轴经常配变频器使用,变频器降速,同时导致扭矩减少。这个要好好看看变频器资料和电主轴资料。

网友D:
如果使用了变频器,转速低,电流频率低,会产生次声波,电机发热量大,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
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很低速时,功率很小。
而切削做功的原则是功率越大,切削能力越强。(能量守恒)
2、低速时,转速不稳 ...

所以,实际工作时主轴是不允许在非恒功率区加工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主轴经常配变频器使用,变频器降速,同时导致扭矩减少。这个要好好看看变频器资料和电主轴资料。

普通的主轴电机也会限速,不只是电主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了变频器,转速低,电流频率低,会产生次声波,电机发热量大,对电机有影响。

这个确实有可能,而且有零漂也会造成转速出现问题。

网友:
如果主轴的恒功率调速范围的下限设定太低的话,会增加变速机构(包括主轴电机的电气调速硬件)成本——因为要扩大调速范围。浅薄之见,希望指教。

网友E:
主要是处于工艺上的考虑。
扭矩的问题,现如今已经不是问题了。不管什么电机,额定以下是恒扭矩,额定以上是恒功率。这个要搞清楚。
变频器,对于V/F控制来说,低速扭矩有损失,但可以做一定的补偿。
如果是矢量,尤其是闭环矢量,低速的扭矩也是刚刚地。
就更别说伺服主轴了。
主轴电机的散热是强制风冷,和电机什么转速木有关系。

网友:
根据功率=力X速度的原理,低速时,力矩最大,产生的切削力也是最大,但速底太低,启动难,扭力小。

网友(点评):
要继续念书。

网友(点评):
这个。。。理论不正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处于工艺上的考虑。
扭矩的问题,现如今已经不是问题了。不管什么电机,额定以下是恒扭矩,额定以上 ...

谢谢你的解释。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工艺上,低转速不能加工的原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