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olidwork 扫描不成功呢

楼主(2013-10-11):
为什么这个无法扫描呢,为什么找不到添加穿透关系的这个呢,在添加关系的菜单里只有重合,垂直两种,如何修改才可以正确扫描呢

网友:
楼主做的是什么零件?依楼主所给的草图是不能进行扫描的,扫描的条件是一个草图外加一个引导线。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中间的那条曲线是路径,两边的曲线是引导线,但是你有问题的是轮廓,轮廓不能为双圆
解决办法:将轮廓的内圆删除,然后以薄壁特征扫描。如图:

网友:
图片不小心弄小了

网友:
扫描只要有一个轮廓和路径就可以了,穿透要选择点和线,而不能选择线和线的关系。

网友:
类似这些不规则的图形用放样是没问题的。两条引线加上一条中心线。
简单的举个例子:一头方一头圆 的模型 用放样
扫描则要方则全放要圆全圆
两者都可以有引导路径
放样在引导路径的不同位置的截面轮廓可以不同
扫描在引导路径的所有位置的截面轮廓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都没有说重关键,
第一,路径和引导线是样条曲线,这个有时候会因为曲率不连续等原因失败,有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
第二,穿透关系是当前草图上的一个点和另外的草图建立的约束关系,就是说先生成路径和引导线,再生成轮廓草图,这样修改轮廓草图的时候路径和引导线已经存在,就能添加穿透关系了,这个在帮助里写的也很清楚
第三,还是帮助,solidworks里的帮助都是一字千金,珍惜的很,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多看看,细细品味。你会越来越同意我这个观点的

没画上来,  还是用放样吧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也没找到关键啊。带引导线的扫描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起始终止面必须同路径起始终止段垂直。其他的就相对简单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必须垂直?

网友(点评):
垂直的目的就是保证存在 在起始和终止面上的路径曲线法向平面的目标截面。比如楼主的图上左右两个圆环。如果没有平行,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形状的。你多试试就好

网友:
放样也没弄出来   坐等高手

网友A:
楼主想要这种感觉?

中空模式

网友(点评):
说说步骤?

网友:
很简单。你在圆的草图上画一条点划线,使端点与圆周重合,然后再加穿透。另外,你的草图用扫描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你的三条样条曲线不可能处处等距,截面草图与路径,引导线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这种感觉?

中空模式

何如?求大侠点评

网友(点评):
呵呵,你这不都做出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