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尼绍探针用FANUC系统自带命令怎么标定?

楼主(2013-10-11):
        大家好,我最近在用雷尼绍的探针,装在加工中心上探测物料。型号是OMP40-2,FANUC系统是31I的。首先雷尼绍公司,给了我们一套程式,很全面用O8000,进行标定,用O91.O92进行找旋转中心,用O9810进行跑位保护,用O9811进行单点测量。
       但是,我最近自己用FANUC自己携带的探针命令编写了一个重工程式,即用G2201,G2202,进行编写的命令。可问题是在运行之前要先进行标定。这个难倒了我,我不知道怎么FANUC自带的G2001,G2002,G2003进行标定,这个需要进行设定,可是怎么设定,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

网友A:
这么高级的东西没玩过,程序肯定是一堆宏程序,你可以参考之前给的程序再看你自己的程序,没玩过不多说。我想看看这个探头的内部结构,想了很久也没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的东西没玩过,程序肯定是一堆宏程序,你可以参考之前给的程序再看你自己的程序,没玩过不多说。我 ...

这个内部结构我真还没打开过,太贵重了2万块啊。英国人编写的程序的确是一堆宏程序,但是FANUC系统自带的命令就简单了,可是我不会标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内部结构我真还没打开过,太贵重了2万块啊。英国人编写的程序的确是一堆宏程序,但是FANUC系统自带的 ...

先不要笑话我乡下人,这个玩样我没玩过,都说是可以自动找点,他自动输出坐标点的原理我不知道?如果是按照打三坐标手动打边界,自动记点,如此往复的话,那他的宏程序就相当的简单

网友(2014-07-06):
既然你用FANUC31i,在绘图里,插钥匙,点编辑,点Meater(英文我忘了),选择一个模式,就是套用格式的,有图示的,H代表什么,V代表什么,L代表什么,图在右边有标注的,我会编,但是探头太贵了,因为我才来厂里一年,老板不让我做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