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35度的倒角害惨了,我真是欲哭无泪啊

楼主(2013-10-11):
厂是小厂,带老板5 个人,做一批工件,外径130,内径116,长度260的套筒,精度要求3个丝,图纸只有A4的一半大小,很不清晰,图纸上有个倒角的标注,35度*4.7,以前做过那家厂类似的东西,加上图纸太小了,看不清倒角的长宽比例,我就以为35度是工件端面延迟线和车刀车出斜面的角度,4.7是宽度,就把倒角做成了,宽(直径)116+4.7*2=125.4 ,高(深度)Tan35度*4.7=0.7*4.7=3.29。

一批活80来件,由于工件很贵,从开始做时就被老板高度重视,件件检查。做了整整半个月,总算要圆满的完工时,老板说错了,倒角倒错了,我真是欲哭无泪啊,怎么办,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网友:
长度还可以车短点吗  要不就叫你们老板花点小钱走走路了  倒角应该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点评):
长度十个丝公差,我气愤啊,

网友(点评):
既然看不清楚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清楚呢……

网友:
大哥,材料允许堆焊再车。成本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堆焊工件肯定会变形,我看还是问问对方这个倒角重不重要。

网友:
直接堆焊  在车

网友:
看不清楚的图纸千万不要着急下手,否者会死的很难看的。

网友(点评):
确实难看,同轴3丝,公差3丝,一丝一丝的都干出来了,最后载在倒角上了,

网友A:
国内没有这种标方式,一般来说倒角要求不是特别严格,老板与对方协商后再解决。

网友(点评):
老板做机械也有十几年了,对人还可以,对事有点糊,图纸问题跟他说了好多回了,他总是解决不了,

网友B:
图纸不清,一定要花点时间搞清楚啊。不要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没有这种标方式,一般来说倒角要求不是特别严格,老板与对方协商后再解决。

一般来说标C1或在技术要求上写未注倒角C1,或倒角绘制出来了,只在技术要求处写锐边倒钝的要求才不严格吧?只要标数字X度数的,尤其是当度数不是45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网友(点评):
说的太对了,我就在这个上面栽过跟头。

网友C:
35度的倒角是不是便于装配,还是有什么特殊功能,可以与客户协商一下,要是问题不大你们就降个价好了

网友D:
1,与客户协商看下现在还能用不(最好是技术员);
2,个人认为一个好的外加工厂做到看清图纸是必须的,能发现客户图纸问题就好上加好了,客户回头率将大大提升

网友E:
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看附图,所以如果是外协给你们的,可以跟技术人员商量一下,能否通过。当然你也有一定责任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跟那个厂做的30的倒角,因为角度很大,在图纸上可以看出来,就是按现在的样子做的,这次以为还是那个样子,就想当然的以为还是以前那个样,结果,,,,有一种被暗算的感觉,

网友(点评):
标注没问题的,不要死扣标准。

网友(点评):
我无语,不根据标准来,自己瞎标吗?制图标准是一种大家都认可的语言,如果随心所欲得耽误多少事!

网友(点评):
“有一种被暗算的感觉” 肯定不会有下次了 呵呵

网友(点评):
和对方沟通一下,对方图纸也有问题,应该有点效果

网友:
这个还涉及到经验问题,内孔倒角为了方便装配,很多都是20°至35°。还有些内孔需要装入密封圈之内的非金属材料,为了避免口部引起划伤,常要求小角度倒角,并平滑过渡。
我觉得你这个和别人协商好后,重新倒角应该是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点评):
很同意您的见解。

网友:
图不看清楚就做啊,你以为是你设计的

网友:
        嘿嘿,兄弟,今天俺的图纸也遇到这问题,不过还好俺在大批量之前,要求样品测试了,厂家没有任何问题,图纸也没有问题,只是目测有点不一般的感觉。还是果断改设计。
   于是 就是没有于是。
   关键的玩意每个过程要有确认过程,其实,不关键的就不要确认吗? 这算是态度问题,但不得不考虑。

网友(点评):
以后在做东西,就把图发到论坛上,让各位指点后,在动手,

网友(点评):
非常好,首件鉴定,而后大批量生产

网友:
目测楼主破费了

网友:
跟客户沟通下,然后再动手。

网友:
读图不慎的后果,,,,值得借鉴。

网友:
这种特殊角度的倒角,可能有特殊功能要求。让客户让步估计难办。举个例子吧:
我前些日子的一个零件的倒角要求如下图所示。 这个倒角有导向的作用,是让密封圈滑进去的。原来是35°,密封圈容易划破,最后选择的这个角度。

不过,还是和客户有得商量的。多多沟通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 请教一下 r0.5 max 倒圆角0.5后面字母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不超过0.5,max是最大的意思

网友(点评):
machel 77 正解。

网友(点评):
其实你上面的零件的35°和30°差别不大,关键是倒角和9接触的部位尽可能的圆滑过渡,30°加工时只是对这一点更细心了,如果大批量按30°倒角,还有能且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看附图,所以如果是外协给你们的,可以跟技术人员商量一下,能否通过。当然你也有一定 ...

图纸标注一定要规范的,看不清瞎猜很容易出问题,你这种35°X4.7的标注就很不规范,应按这个图的标注才是正确的一看就明白不出问题。小于45°的倒角一般是为了更容易装配(导向作用),这个零件是可以让步接受的,把35° 的方向返工正确就是倒角比图纸要求大了,先与厂家协商下可不可以这样返工,楼主没必要担心太多。

网友(点评):
现在的处理办法是,把角倒成45度*4.7的,今天还把一个工件装反了,把另一端C1的倒角倒成了45*4.7,越乱越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清,一定要花点时间搞清楚啊。不要猜。

有很多都是这种问题,不沟通,直接猜测,两方都有责任,最后只有堆焊再加工,严重的报废、吸取教顺啊,也就一个电话的事。

网友:
那倒角到底怎么才正确的啊?问问设计者倒角影响整个机器不,开点小后门尽量让设计者解决的!

网友:
好像标准的很不规范呀,倒角一般是长度×角度,或者C来标准的吧。这个真的需要和对方沟通,看看作用再决定怎么修改。

网友:
这个倒角应该很重要,因为我也设计过类似的倒角,主要是密封,底下压一个密封圈!如果是密封的话,按楼主的对图纸公差的表述,焊接再加工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你们老板和用户沟通,更改密封圈的尺寸即可!这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你别吓我啊,工件好像是跟什么泵厂加工的,同轴度和精度要求很高,只有3个丝,倒角的标注是,35度*4.7正0.2,老板现在的处理办法是,在加工成45度*4.7的倒角,求指点,

网友(点评):
这处理办法不会是你们老板自己决定的吧……

网友(点评):
改为45度不合适

网友:
应该是被你们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说工作流程害的
看不清及时和甲方沟通啊
猜着往下做,胆子是够大的

网友(点评):
以前做过30度,就是这样非正常加工的,这次开始做时,我还考虑了,总结了以前的经验,才决定这样做的,哎

网友(点评):
5230:你那个不叫考虑,叫猜呵呵。我的机加供应商不兴这样的。

网友F:
"宽(直径)116+4.7*2=125.4"这个没看懂····

网友(点评):
4.7应该是深度的尺寸,但是我是把4.7的尺寸加在了端面上,4.7是单边尺寸,如果算成直径,就是4.7*2,

网友:
是否可以按正确的倒角要求再加工一下?如下图红色部分所示,并把过度角倒圆。如果是放密封圈之类的配合件的话,这样会更好。

网友(点评):
我按你说的办法做了一个,老板说双倒角不好看,要做成45度的角,保证4.7的深度

网友(点评):
现在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35度角的用途是什么。如果改成45度角,并且这个件真是液压件,这个倒角是了安装密封圈的,那么45度角是很不好的,在过度角处很容易划伤。我觉得你最好和客户确认下这个件的用途。

网友(点评):
northcliff 做法非常好,如果液压件,这样比原来的有可能更好

网友:
(深度)Tan35度*4.7=0.7*4.7=3.29,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如果要安装轴类的东西的话,一般倒角都是深度尺寸大于端面尺寸,你早应该问清楚再下手。端面多了1.4mm,不好办了

网友:
太不小心了啊。
以前有个加工商,前两次加工总是丢三落四;再加工时我把他叫来,问他怎么回事,说太忙没看清。我说这些能不能看清?另外把三维带回去,加安装盘。这一次还好。但是后来多多少少还是---丢三落四。----不过,就是脾气好。

网友:
应该没事,倒角问题不大,关键就在客户那里看怎么沟通!

网友:
应该是装配的倒角  协商下 看看能不能让步接收

网友:
如果没有强度要求的话,可以加套然后再倒角

网友:
35度倒角 应该是便于装配的,没见过用35度,而且那么点距离搞密封的      不会是焊接用的坡口吧   但感觉距离有点小了

网友G:
我问一下各位,35度*4.7,这个4.7是X方向的还是Z轴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问一下各位,35度*4.7,这个4.7是X方向的还是Z轴方向的?

4.7应该是在Z轴方向,结果车成了X方向

网友:
我倒的角37.5度*4.5   到后来才知道是对焊坡口................
你这个我估计是也是个对焊坡口吧
和对方协调下  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宽(直径)116+4.7*2=125.4"这个没看懂····

看了半天我稍微懂点你的意思了
你说的4.7应该是横向单边是4.7吧,而不是轴向4.7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你把35度的倒角车成了55度?继续车成35度就可以了吧,只是4.7要超了~

网友:
你把尺寸弄反了

网友:
是不是图纸上直接拉箭头标注的角度x长度?这个是不规范的,加工时很容易做错,正确的应该是把长度用尺寸线标出来,长度x角度,这个他们制图有问题

网友:
以后可以先干出一件来,拿过去让客户先验收,验收合格再干其他的。,这样可以减少损失。

网友:
35度*4.7这个倒角应该是有重要的用途吧。否则干吗怎个这样的不一般的倒角。

网友:
可能是用于过盈配合时的导锥,你这样角度弄错不利于压入连接。

网友:
不是45度的倒角,我都不敢在图纸上标数字X度数,就怕加工工人看错了。

网友H:
这种加工活,不是先试件确认在干吗

网友:
我们公司是制造轴承的,遇到客户传过来的图纸不清晰或有异议的地方,设计部会先把图纸转换成我们自己的模板再发给客户确认。

网友:
套筒一般内外径和长度比较重要吧,倒角这个关系大吗,还是内倒角。

网友:
角不影响使用但不能比要求的小

网友:
一失足成千古恨

网友I:
这个是画图的没标好,如果你老板关系很硬,会把对方工程师叼一顿。

网友J:
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网友:
从来都是45度倒角的人表示这种事很不好理解

网友:
大哥,做工艺的就是要心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画图的没标好,如果你老板关系很硬,会把对方工程师叼一顿。

我们老板会被别人工艺员叼一吨,而且屁都不敢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加工活,不是先试件确认在干吗

老板不给力,还要扣我大几百块钱,

网友:
标注成非45度倒角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则直接标注C1,C2,设计不是更加方便?

网友:
这么坑爹?

网友:
呵呵  倒角应该没事吧  以前也发生过这件事

网友:
跟客户沟通吧,不影响使用就没问题,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让步接收的。

网友:
图纸马虎不得啊!

网友:
不明白就要问啊

网友K:
       这就是“师父级”,自以为是。我上个月外发一批也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我的图纸不同你说的看不清楚。做错的原因只有一个:以为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只有听天由命了,看客户的心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就是“师父级”,自以为是。我上个月外发一批也是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我的图纸不同你说的看不清楚。 ...

首先我不是师父级,其次我能力有限,图纸复杂点就看不懂了,我每天80块钱,我保证我看的懂的部分是合格的,如果哪部分我看错了,其他人也没看出来,你觉的是我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我不针对你,我针对这个事件。既然看不清楚问题原因那为何给它做了?问过客户吗。

网友(2013-12-03):
如果是装密封圈,你现在的倒角也没有问题,和客户沟通,对现有的倒角和内孔或外圆基础的根部倒圆,这样比倒角更能保护密封圈,我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倒角很小都有可能切圈,后来拿砂纸打磨解决问题。倒圆后让客户试一试,如果行不就ok了

网友(2014-07-08):
事到如今,只有和客户沟通一下了

网友:
有同感,做加工的要严谨啊!

网友:
图纸本来就标的不规范   双方都有责任

网友:
你们厂肯定缺一个搞技术的!

网友:
低级错误啊

网友:
图纸不清,一定要花点时间搞清楚啊。不要猜。
8楼的观点正确!

网友:
那是你没看清图纸啊,我是看清了图纸保证有公差的尺寸,结果人家说要保证没有公差的那个尺寸,我找谁说去?

网友:
图纸有疑问,千万不能下手,但上述所说倒角的问题应该不是关键,

网友(2014-08-07):
这个问题不在技术,而在于质量管理,1、图纸要转换,转换的过程就是消化的过程,转化以后最好请客户确认。2、做出来第一个应该首检,这不光是自家要首检,更要送到客户处首检,送样首检合格了,OK,批量干吧,

网友:
做批量的精度要求高的,或以前没做过同类产品的,必须在做出来前5个或几个时,自己每个都样验一下,自己校验好了后,再拿到客户那边,让客户自己再校对一遍,没问题了然后再做批量。
要不然,到时候自己整批东西做出来了,客户那边不确认,怎么办?自个认赔么?

网友:
看不清的图纸最好还是问清楚让别人签个字,不然难得说清楚。

网友:
惨痛的教训,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图纸不清,一定要花点时间搞清楚啊。不要猜

网友:
一定要把图纸说有尺寸核对完才可加工,不要夷猜,否则可能死的很惨,当作教训,重做吧,要不就协商

网友(2014-09-29):
引用 网友D:
1,与客户协商看下现在还能用不(最好是技术员);
2,个人认为一个好的外加工厂做到看清图纸是必须的,能 ...

这个是的,但是做外加工的无法挑剔客户,很多客户的图纸根本就不清楚,不是尺寸过多就是过少,很多东西是转了几手的了,到我们这只剩下传真件,还不是原件,是复印件,模糊不清就算了,问客户,客户自己都讲不清楚,就一句话,按图加工。还有更奇葩的,啥都木有,给个样品,做什么用的他也不懂,一句话:按样品做。

网友:
下手做之前请确定好图纸要求,既然做了就请你保证好质量!

网友:
来个简图和装配图 以便分析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要跟客户协商,可以让你老板花店小钱透透设计人员的口风,问清这个倒角是什么作用,现在的情况影不影响使用,在现有基础上改成正确的能不能使用。然后向客户讲清现在的工件加工由于前期沟通问题出了些小错误,但是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已经作出了修改,再适当降降价,应该就可以了。对设计人员施以小利确定修改方案,对验收人员放低姿态降降价钱。这批活不挣钱,也不能毁了路子。你自己跟设计人员认识的话也可以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借此探探口风。

网友(2022-02-09):
引用 网友C:
35度的倒角是不是便于装配,还是有什么特殊功能,可以与客户协商一下,要是问题不大你们就降个价好了

你说道点子上了,一般这样标注的都是装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