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UG遇到不会画的,望各路大侠指教

楼主(2013-10-11):
小弟在自学UG看过一些基础视频,就开画啦,但是遇到有得地方不知道怎么画的,翻看一些视频也没找到画法
CAD图如下,图下载的,应该不是很正规,不要喷哈

一部分已经画出来了,是这样子的,但是侧面还有上面那个槽不知道怎么画了,希望哪位大侠看过相似画法的视频给贴个地址或者提示一下小弟搜索什么关键字,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是太难吧

网友A:
在侧面建立一个基准面,然后进入草图画出图书槽子的形状,拉伸,求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侧面建立一个基准面,然后进入草图画出图书槽子的形状,拉伸,求差。

槽子是向心的,形状我可以画,但是左面那个16°和23°你看到没,我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整

楼主:
不知道画出槽子形状再画几条引导线然后扫略行不行

网友:
以右上侧的斜面为基准,按图上尺寸画好后拉伸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子是向心的,形状我可以画,但是左面那个16°和23°你看到没,我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整

草图里有约束命令

网友:
想问一下大家,电气元器件的三维图是怎么画出来的,还是说有什么外挂啊,谢谢

网友:
能把完整的cad图发到我邮箱吗 我帮你看看 jsqian37@163.com

网友:
建个16°,23°的基准面,再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