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YBN3132的滚珠丝杆

楼主(2013-10-11):
谁家有这样的滚珠丝杆。
该丝杆总长840mm,一头是六等花键,一头是轴承档及锁紧螺纹。
直径是40mm,螺距10mm,双螺母的。
轴承档及锁紧螺纹
另一头是六等分花键与机床刀架进给传动箱连接。
整体外形
螺母与刀架大拖板之间是用六个M10的内六角沉头螺丁连接。该法兰直径是108mm,六个均布的沉孔,孔心距85mm,螺母直径63mm.

这台设备在台风来之前就拆了,并且丝杆也拆了出来,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社区大侠有哪位知道的,或谁家有这样的设备的,并且有这个配件在家闲置的,请与我联系,我的电话是13758403794。QQ号是646147559。谢谢!

网友:
1515.怎么样

网友A:
4010丝杠,双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0丝杠,双螺母,,

是4010的,总长840mm。

网友:
我们这边可以做

网友:
楼主这根丝杆,现货是肯定买不到了,除非配套设备的厂家有库存,这根是研磨级丝杆,看当中有台阶就知道了,只能定做了

楼主:
我明天把丝杆的二维图做好一并发上来,订做介格是多少,要多少天才能完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天把丝杆的二维图做好一并发上来,订做介格是多少,要多少天才能完工?

研磨的基本都是两个月,现品没有台阶直径,比螺纹部分大的,你明天出个CAD的图给我,我问下工厂最快多久能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磨的基本都是两个月,现品没有台阶直径,比螺纹部分大的,你明天出个CAD的图给我,我问下工厂最快多久能 ...

那太慢了,机床停产的时间太长了,老板有点吃不消哦。

楼主:
这个是丝杆两端要加工的参数,那个锁紧螺纹好象是非标的,图中是实物测量而得。
这个是丝杆螺母中的带法兰的部分,本丝杆是双螺母的,两个螺母中间有可以调整螺母间隙的垫片。两个螺母总长是192mm。图中只画了一个大至样子,真正内部的结构没有拆开看。

楼主:
这个是丝杆三维实体图
法兰式螺母三维实体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丝杆两端要加工的参数,那个锁紧螺纹好象是非标的,图中是实物测量而得。
这个是丝杆螺母中的带法兰 ...

QQ加下我的好友,我帮你问下同行那边有没有现成可以改制的。直接给我CAD的图纸,贴出来放大就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