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固定中间的伞齿轮

楼主(2013-10-11):
要求尽量简单,零件好加工。输出轴后面还挂着大概20公斤的配件

网友A:
直接买个汽车差速器总成,废旧市场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汽车差速器总成,废旧市场多得是

差速器不能固定小齿轮,要注意输入轴旁边的两根铁条

网友B:
有一种交换器,可以代替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困扰我已久,望能告之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交换器,可以代替这种结构

有没有详细资料?

网友C:
齿轮不是依靠‘轴肩及轴套’固定在轴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不是依靠‘轴肩及轴套’固定在轴上的吗

差速器两轴是同向旋转

网友A:
你们都了解差速器吗,,原输入轴固定,其中一个半轴和另一个半轴转向相反,知道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了解差速器吗,,原输入轴固定,其中一个半轴和另一个半轴转向相反,知道不?

我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固定

网友(点评):
焊死在外壳上。

网友(点评):
注意旁边的铁条也是在旋转的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加伞齿啊?中间加个惰轮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能画张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