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圆求助,急!!

楼主(2013-10-11):
铣圆求助,急!!msterCAM出的程序我感觉错了

网友:
I和J是这一圆弧插补中心点相对与起点的矢量。

网友:
我表示如此铣圆都是手编,修改也方便,你的后处理器设置出来的是IJ

网友:
程序不懂,,,纯粹来学习。

网友:
铣什么材料啊 1mm的铣。

网友:
如果是负号圆心位置就会发生改变,I和J是三角函数里圆心分量 。. w/ ]* G1 w  O( X+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