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通孔》数控车上加工两头都不通的螺旋槽

楼主(2013-10-11):
  下刀点怎样选,  用传统的螺纹加工指令G32  G92  G76都不行

网友A:
是不是油槽??用32可以搞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槽??用32可以搞定的了

具体的 说下呗

网友(2013-11-20):

引用 楼主:
具体的 说下呗

是不是双8字油槽,G32完全可以解决

楼主:
是导油槽,就是普通螺旋线,不是双8字,如果用G32是不是下刀的时候走斜线下刀?高手指点下  谢了

楼主:
关键 是导油槽两端都不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