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支梁,同样的载荷和截面及长度,结构钢焊接结构与灰铸铁结构哪个变形大?

楼主(2013-10-11):
一个简支梁,同样的载荷和截面及长度,结构钢焊接结构与灰铸铁结构哪个变形大?

网友:
得看弹性模量啊

灰铸铁的弹性模量100~140Gpa

钢的弹性模量200Gpa

当然是灰铸铁的变形大。。。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直观上应该是灰铸铁变形大。。。

网友:
轴向弹性模量大的变形小。&=梁的挠度系数*w*l*3/ei(mm)   手机回帖有所不便。

网友:
理论上是结构钢变形小,但焊接有变形,结构有缝隙可能就焊缝受力,焊缝可能还不如铸铁稳定,

网友:
变形的话应该要看屈服强度,灰铸铁的牌号很多,不知你选的是哪一种,所以这个给你无法回答!灰铸铁HT150,HT200,HT250,HT300等等,

网友(2014-04-15):
应力=弹性模量*应变     由于你载荷以及截面尺寸和长度都相同,那么根据公式“应力=弯矩*y/惯性矩", 可以得知应力是相同的。
这时候就要看弹性模量了,查机械设计手册可知,铸铁弹性模量小于钢,那么要得到相同的应力,铸铁的应变要大于钢才行。
因此,铸铁的变形更大。

2楼是正确的。

网友:
简支梁受弯矩,最好用工字钢,方便,强度好;
不推荐用铸铁,铸铁能受压,受弯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我以前的观点是铸铁属于脆性材料,弹性模量大,看来我是错的

网友:
同一二楼观点!

网友:
结构钢属塑性材料,在许用荷载范围内会产生弹性变形,超出许用荷载会产生塑性变形;而灰铸铁属脆性材料,在许用荷载范围内不变形,当超出许用荷载时,会突然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