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根据已知条件求出所需齿轮齿条以及电机

楼主(2013-10-11):
现已知一物重为10吨,要从静止水平运动2.6米后停止运动,时间定为30S,与选用齿轮齿条传动方式,能否以此条件计算出所需选用的齿轮齿条参数,以及所需电机参数,该怎么计算,求大神化解。

网友:
个人观点,首先明晰系统里还有哪些传动机构,传动效率大概是多少,有几组齿轮齿条,重物形状,平台大小,以及承载情况等等,这样也只能大致推算电机参数,齿轮齿条选型和参数离不开整个系统的设计要求,估计选择会有好几种。
我只做过施工升降机类似结构的计算,另外现在的电机一般都自带减速机以满足需求,如果你选择传统大功率电机的话,估计还要选择减速机,这也会反过来影响到电机选型和齿轮齿条机构的设计,应该会不停的修正。

网友:
主要是考虑启动时间,计算加速度。
然后利用加速度计算切向力。
得到切向力后计算齿条机构的轮齿弯曲强度。
疲劳失效也可以算,不过我不会,哈哈

网友:
基本条件不知,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