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齿形的同步带可否互换?

楼主(2013-10-11):
如题,如果不可以,互换以后有何影响?今天换同步带,旧的同步带是S8M(半圆弧平顶)的,换上了8M(全圆弧)的。装完以后,在转动带轮过程中,转过一定角度后会有点不顺畅,好像有节距累积误差似的(带轮和带都没有问题)。我想知道齿形不同时会否造成这种现象,为什么?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肯定不能互换啊,保证互换性是机械设备最基本的,互换性讲的就是公差与配合,不同齿形当然不能随便配合了,你说的问题肯定是你随意互换引起的。
简言之,齿形不同,咬合就出问题,当然不顺畅。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同步带不同型号怎么好互换

楼主:
如果具体到我提到的两种齿形,怎么理解呢

网友:
同步带和同步轮的型号是要一致的,你用S8M的轮和8M的带配合,齿形不一样,虽能勉强啮合,但传递力什么的就有问题了,还容易打滑跳齿什么的

网友:
不能互换

网友:
去年我有用过,客户有台进口的老设备,让我们帮他配条同步带,可是齿形跟我们常规的有点不一样,走起来不顺,一停机然后起动就有点打滑,后来客户自己买了轴承当压紧轮压在同步带上,打滑问题就没有出现了。

网友:
你要搞清楚互换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网友(2016-05-23):
lz仔细观察下同步带的齿形,会发现8m是圆的,s8m齿顶部是平的,要配合你的同步带轮齿形,所以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