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间请教

楼主(2013-10-12):
一个100*100*50的工件,CR12的  工件要热处理,订的料是单边有0.5余量,铣床加工前要磨床做直角吗,还是

加工9的通孔  14*20的沉头    共6个

两个M10的通孔

两个6的通孔

铣床加工要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设备,刀具,加工精度以及加工工艺来计算

网友A:
你这样说太不准了,直接把图一放问问大家连工带料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太不准了,直接把图一放问问大家连工带料多少钱。

有道理

网友B:
这个在国企里专门有工进的,由工艺员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国企里专门有工进的,由工艺员来定。

国企里应该叫工时定额员

网友:
手机拍照上图,表述的不太清楚,孔和螺孔的位置在哪个平面上,孔与孔之间时候有贯通,加工过程是否需要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