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等离子切割机喷嘴问题

楼主(2013-10-12):
等离子切割机的铜质喷嘴更换情况太严重,正常生产情况下每两个小时就要更换一套,价格还很贵,有没有回修再利用的可能?

网友A:
应该有质量好的,一般不会两个小时就损耗的

网友:
气压一定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质量好的,一般不会两个小时就损耗的

耗材已然被厂家当专利了。

网友:
电极喷嘴的寿命不会这么短的,估计是你的切割参数有问题需要调节一下。我也生产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使用我的设备的客户电极喷嘴可以使用两三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