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外圆磨床使用的死顶尖是标准的吗?

楼主(2013-10-12):
最近需要出磨床顶尖的有关图纸,
请教:普通外圆磨床使用的死顶尖是标准的吗?或者有标准可以借鉴吗?

网友:
帮你百度的
有关“顶尖”的现行国家标准如下:
GB/T 9204-2008 固定顶尖
JB/T 10117.1-1999 机床夹具零件及部件 内拨顶尖
JB/T 10117.2-1999 机床夹具零件及部件 夹持式内拨顶尖
JB/T 10117.3-1999 机床夹具零件及部件 外拨顶尖
JB/T 10117.4-1999 机床夹具零件及部件 内锥孔顶尖
JB/T 10117.5-1999 机床夹具零件及部件 夹持式内锥孔顶尖J
B/T 3580-1998 回转顶尖
JB/T 9161.1-1999 外圆磨床顶尖 尺寸
JB/T 9161.2-1999 外圆磨床平顶尖 尺寸
JB/T 9162.47-1999 弹簧式活动顶尖座 尺寸
JB/T 9162.48-1999 螺杆式活动顶尖座 尺寸

网友:
是标准的,可查阅相关标准。同时参考中心孔的标准!

网友:
标准的!
如果磨直径较小的轴,有一面就要铣出扁方,以方便砂轮进刀。

网友:
标准的,非标零件和设备的设计制造都要符合标准,何况顶尖呢。因为标准是根据相关行业实践经验累计并不断更改修正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重复进行校核计算的工作、说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