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代替,这个机加工零件的内径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3-10-12):
以前是一个m8的螺丝上套了两个固定的零件,中间放了一个凹球轴承,上面放置带状材料,现在想改了直接放置一个机加工零件,机加工零件上开凹槽,材料从凹槽里走。
想问下,这个机加工零件的内径多少比较合适?
(如果条件不足可以提出来,我再补充),谢谢。

网友A:
给张简图,要不不直观,只能猜你的结构

楼主:
D:\视频快看加速缓冲目录

楼主:
左上角是替代右下角的零件,依然用M8的螺丝穿过,它的内径多少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张简图,要不不直观,只能猜你的结构

已经传图了

网友A:
如果是内径不是螺纹的话,就不是常规意义的配合了,而是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就行,这要看你达到什么样的配合效果了,要套上去能转,还是不能转,不如你先加工个8+0.1,然后套上去试试,不行就再扩大。

网友(点评):
这个8+0.1可能欠考虑,因为有时候螺纹会有磨损等等,你最好量一下你的M8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内径不是螺纹的话,就不是常规意义的配合了,而是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就行,这要看你达到什么样的配合效 ...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