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高刚性高耐磨,与钢摩擦系数大的非金属轮?

楼主(2013-10-12):
请问:
哪里有高刚性高耐磨,与钢摩擦系数大的非金属轮?
或不锈钢轮热处理后也能实现摩擦系数大的轮子也可

网友:
用聚氨酯的行不行

楼主:
单个轮子要求承重2T,

网友:
去日本THK的网站上看看,说不定有

网友:
听说高温炉打底的耐火砖可以,是否?

网友A:
轮子多大,POM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多大,POM应该可以

直径200mm的POM轮能承受1T?
POM与钢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网友:
POM可以做油缸的支撑环 具体参数 我现在没有手册 你要查下

网友:
你这个是线接触 除直径 还要有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