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卧式数控车床重复定位精度不稳定是什么原因?急!

楼主(2013-10-12):
经济型卧式数控车床重复定位精度不稳定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
X还是Z?
可能是间隙过大

网友:
都说了经济型,说明技术上还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
调节机床间隙,还是看看卡盘是否磨损

网友:
丝杆导轨是否出现磨损严重?机床有没有拆装?

网友:
机床本身就会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了吧。

先调整一下X或Z向间隙,再检查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