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否可能用电机测出负载的转动惯量?

楼主(2013-10-12):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说,吃饱了没的事干,确实很难过,不是有下棋吗?下下,总好过无所事事。

所以愚当无事时,即寻些问题来研究,不管这问题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都不妨,聊胜于无。古人云,闲时备下急时用,急时再弄没得用。就近日坛内情况来看,有不少问题,都是鄙人曾研究过的,方信古话之不虚,古人诚不我欺也!

最近无事,琢磨起一个问题。那就是用电机,加上一些传感器,能否测出负载的转动惯量?我们知道,所谓转动惯量,无非是能量守恒方程中的一个中间量而已,它跟负载的加减速时间有关。试考虑这么一种情况,即负载是个偏心零件,我们在质量偏少的那一侧,加一个电动推杆,杆头连接一块铁。如果我们用电机加传感器能测出转动惯量的话,或许就能算出零件的偏心量,继而就能算出一个数给推杆,让推杆带动铁块伸缩一定距离,从而将零件质心调整到轴线上。

大家不妨各抒己见。

网友(点评):
处士说的是将不平衡的零件进行平衡处理(静平衡和动平衡),这个是动平衡机的活。,测出偏心角度和偏心量,配重或去重。

网友:
反馈?
楼主又改研究控制工程
经典还是现代啊?

网友(点评):
不分。分则为万,合则为一。又何必分?

网友:
我觉得可行
上周测过一个很小的电机的转速,貌似不稳定,可能是因为负载一直在变

网友:
貌似你这是在配动平衡,而不是搞转动惯量。

网友:
逍兄可以考虑用动平衡差来测量,其实就是动平衡的反算。原理跟车轮的动平机应该很像。

网友:
转速那么高,会不会配不过来

网友A:
调偏心量 我了解到国外有用气压调整偏心量的

调整块放在一个底部带弹簧的管子里,通过调节吹入管子的气体压力使调整块的位置发生变化。 气体可以从转轴中心进入。

网友(点评):
大侠可有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
貌似磨床的自动平衡装置

网友:
这种问题在电控方面就常见咯,社区孙总工发表的帖子里也有提过类似案例,

透过电流、电压的差异和传感器运用来计算,是可以达到处士想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如果我们用电机加传感器能测出转动惯量的话,或许就能算出零件的偏心量,” 动平衡机就是个例子。

网友(点评):
用扭矩传感器,实际上就是应变传感器,但是旋转轴信号引出比较麻烦。一般是用两个旋转编码器的相位差来测量的,比如发动机扭振测量台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偏心量 我了解到国外有用气压调整偏心量的

调整块放在一个底部带弹簧的管子里,通过调节吹入管子的气 ...

在下不敢当大侠啊 这有一个美国的老专利 很类似 别的没有了 谢谢处士给机会啊 希望能您一点灵感

网友(点评):
要-8点!处士不在乎这8点威望吧 ?呵呵

网友(点评):
这8点威望能到您账上吗?

网友(点评):
我又该拿什么献给您呢?

网友(点评):
前辈客气了 好像8点到不了我头上 不过1点是肯定到了 谢谢!

网友(点评):
我这威望老多了。你要我都给你。

网友(点评):
哈哈 谢谢前辈 羡慕 但是更羡慕前辈的常识!

网友(点评):
学识 不是常识 一激动打错了

楼主:
为毛我想出的东西都早已有之?
为毛???

网友(点评):
此处印证了一句话: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点评):
只能怪兄弟出生得太迟了。

网友:
转动惯量跟是否有质量偏心好像是关系不大,它跟转动物体的质量和质心距相关。
质心偏离回转中心会造成振动。测量振动的振幅和相位,在得知转子质量的情况下,就可以计算出质心的偏心量,从而采用增加或减少相应相位转子质量的方法加以平衡。
对于现场动平衡,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知晓转子的质量,所以需要采取加试重的方法再次测得振幅和相位,振幅和相位可以计算出质心偏心所造成的离心力的大小和方向,未加试重前后两次所得向量可以推算出转子本身的质量,然后就可以计算出质心的偏心距,从而进行平衡补偿。

网友(点评):
俺也觉得是这个理!

网友:
根据加速的时间以及加速的实时扭矩曲线,就可以计算

网友(点评):
正合我意!

网友:
可以的,伺服电机能办到,我们咨询过AB,他们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有一个自动检测功能,可以对负载的转动惯量和共振频率进行检测。

当一个系统的转动惯量(也可能是滑台或者其它类型的结构等效的转动惯量)计算困难时,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检测,控制器会记住测量的值,并调节好PID参数,对控制参数进行优化。

但据说这样测得的值精度不高,在调试时可以用一下,还是采用试验的方式来手动调整PID参数更可靠些。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意见,我就知道这样是可行的 :) 负载是经常变化的,不测转动惯量也行,但是为了转动平稳,并且上面既然带着电机,何必不顺便测一下?反正走的是内部过程,外部也感觉不到。

网友:
安川伺服电机有一个监控软件功能很强,可以显示出各种速度加速度下电流功率扭矩等曲线,正好干这个。

网友:
转动惯量检测和动平衡是两码事。
转动惯量可以通过加速曲线估算,很多伺服啊什么的都有这个功能。
动平衡和电机运行数据基本没有关系。需要检测的是震动数据来计算。
比如,磨床上用的动平衡,基本是两种方式:
水平衡,在水腔里精确注入一定量的冷却液来达到动平衡的目的。
微电机控制平衡块。
以上两种是执行机构不同,但都要检测震动量,实际就是个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朋友都是有水平的!

网友:
你这个属于“称象”理论,现在计算机都这么发达了,求一个负载的转动惯量,还要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负载是随时变化的,就像卡盘上的工件一样。你不能放工件之前还测绘一下。

网友(2013-11-12):
有道理,但该机构可引导一些其它控制方面的理论探讨。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要测惯量可以在转子加减速时测皮带(如果用带传动)的张力来倒推。

网友:
用伺服电机和在较低的转动频率下,采集电流和速度曲线,好像是可以算出负载的转动惯量的比的啊.
由于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是已知的,那负载的就得出来了啊.

网友(2014-08-11):
看了楼上讨论,估计应该是可能的

网友:
看了三遍,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电动推杆俺们叫直线电机。不过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要沿“偏心零件”的轴向布置一排电动推杆(并成直线)?

网友:
来向大神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