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NC的运行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10-12):
    最近突发奇想一个问题,我们每天操作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通过别写程序来控制机械的运动状态。首先加工中心和数车是机械硬件,气动,液动,电动的集合,我们的程序是如何转化为实际运动的那?程序应该是控制各种感应器和电磁阀,电磁阀再来控制,气,液压,电。但是,程序又是怎么控制这些感应器和电磁阀的那?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为何不去问电机为何能转动,一个系统需要程序输入,用PMC解读程序内容,然后通过各种控制元件进行控制机床的动作。包括私服电机的转的圈数转化为进给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何不去问电机为何能转动,一个系统需要程序输入,用PMC解读程序内容,然后通过各种控制元件进行控制机床 ...

PMC是如何读我们用G01,G02编写的程序的那?这个我真不懂,就连PMC是什么我也是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貌似是电路图。另外,我们机台上的按个控制面板应该是微型电脑吧,而计算机能识别的语言最基本的是二进制。而G01,G02是否要先被某种形式的转化为二进制那?如果是,那又是怎转化的,是通过电子脉冲吗?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要问计算机专业的,就像计算机语言,VB,C#,C++什么的都是怎么被电脑读出来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具体的不懂,只琢磨着应该是靠电路板接受,处理,并按需要发出脉冲信号,这样来控制一些机械硬件的通断电,最后看到的就是这些硬件配合运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不懂,只琢磨着应该是靠电路板接受,处理,并按需要发出脉冲信号,这样来控制一些机械硬件的通断电, ...

恩,我觉得也这样。但是再细化,就想不明白了。我只是好奇,老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觉得也这样。但是再细化,就想不明白了。我只是好奇,老想不明白

额。。。你在想的都是控制了,这么说吧,你想的是怎么实现控制的,比如电路板要哪些芯片,要怎么排,然后就是怎么编程序来实现这些控制,就觉得那些要是没个基础都难理解。

网友:
我也学机械的,我觉得你问的东西 应该在自动化控制的书籍里面会有介绍。你说点电磁阀,传感器 还有电机。这些设备都是用电来控制的。就拿电磁阀来说。电磁阀通电 和失去电 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用程序控制 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可以通过继电器 接触器来控制 电磁阀或者电机。单片机 PLC 的书看看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首先你得程序输入进去~~会有原来的内置算法解析为0或者1的数值,这个就是语言编程学,详细去问学计算机的。之后电子设备就会根据你得0或者1进行电脉冲信号,利用二极管三极管的什么pnp。npn节和电脉冲信号通断来控制,发出电信号指令,这部分详细的去问学电子的。
之后就是电机接收到信号,步进电机成及其微量直线进给,利用极微小的量去做成各个坐标轴方向的进给洗出你需要的形状,这部分去问学自动化专业的。
最后就是系统自动检测反馈信号给中央处理区是否达到发出指令所设定的位置,如没达到自动插补重复上面步骤。这部分问学数控的。
这个就是我所认为的 cnc的原理。

网友(点评):
多谢,说的比我想的要更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