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父子装配关系

楼主(2013-10-12):
请业内高手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把二级零部件的装配关系,在一级零部件中同样适用。比如在二级部件里面装配的是一个万向连接轴,把这个万向连接轴装配到一级部件时,仍然要保持有万向的功能。现在的情况是,在二级部件装配的关系到一级部件时变成了全约束的东西,万向结在一级部件中不能动了,失去了万向的功能。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请求帮助。

网友:
装配时将二级装配属性改成浮动

网友A:
装配时将二级装配属性由刚性改成柔性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描述的太复杂了 看看下图 照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正为这事犯愁呢,谢谢!

网友:
楼上的一招,学习了

网友:
经典,受教

网友(2013-11-28):
新手学习中,谢谢了

网友:
不错,我也学到了一点,我以前的做法都是把子装配解散,但这样对后续操作很麻烦,有事解散了不一定用的了,谢谢!

网友(2015-01-15):
此文件是正解。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谢谢

网友(2015-02-28):
困扰了N久的问题,哈哈谢谢4楼和楼主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以前一直在为这事犯愁,现在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配时将二级装配属性由刚性改成柔性

改为柔性  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正犯愁呢 学习了

网友(2017-08-02):
谢谢,刚好百度到,刚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