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轴放线问题,请大侠赐教。

楼主(2013-10-12):
我们是一家生产汽车座椅靠垫的厂家,最近引进一台自动布线设备。

设备可布线线径:∮0.2~∮1.5mm
验收阶段,布0.2~0.8mm线径的线时,设备工作正常;当线径超过0.8mm后,就开始出现线打卷的现象,出现打卷的位置如图一所示。

经相关技术人员分析,总结原因有以下2点。
1.线本身的问题:供货商提供的线经自动收卷后产生内应力。在布线过程中线的内应力不能随着布线过程自动消除,于是产生打卷现象。
2.放线机构问题:如大家看到的,线轴就象图一中那样放置在设备上,无任何主动放料装置。
分析出原因后,技术提出两种解决办法。
1.如果由于原因1造成,联系供应商。
2.如果由于原因2造成,我司技术人员决定对放料机构进行如图二的改造。

请各位大侠针对此问题给予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我认为是原因2,把线桶竖着放,排线顺了,自然不打卷,躺着的话线是拧着出来的,也就是螺旋出来的,螺旋一对折,绝对打卷,我觉得不是什么内应力的问题。

网友B:
直接在现有的架构上加个动力,使缆线能旋转出线就搞定。

一个圆盘、止推轴承或大些的球轴承或锥柱轴承,再加小个电动机驱动圆盘。

网友:
黄色的这套装置是加张力的吗,线轴竖立后电机送线与布线机布线的线速度能好保证同步吗,速度快不快,感觉应该不会很快吧,如果不快的话那直接找根比线轴内径小点的轴挑着就行,前提是线的强度能行。个人想法,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原因2,把线桶竖着放,排线顺了,自然不打卷,躺着的话线是拧着出来的,也就是螺旋出来的,螺旋一对 ...

谢谢“布鲁斯张”的回复 ,很有道理。
我还有一事不明:
把线轴上绕的线放开一定的长度,发现被放开的线呈“螺旋状”。我想明白这“螺旋状”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是什么在保持这种“螺旋”的存在?
如上图看到的,线是经过弹簧到张力器再经弹簧到布线笔头的。在上述走线的过程中,螺旋着的线会不会有“力”的传递呢?
可能这些问题问得不太专业,是因为担心即使做了放线机构,还是会产生诸如此类的问题。
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现有的架构上加个动力,使缆线能旋转出线就搞定。

一个圆盘、止推轴承或大些的球轴承或锥柱轴承, ...

谢谢指导。我想请问:布线线径<0.8时,还未曾发生此类现象;一旦线径超过0.8,就频繁出现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打卷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排线不畅造成的,其实躺着也可以,你想办法让线桶能转,保证出来的线不“拧巴”,你想象一下胶布,胶布卷中间不是有个纸筒么,你把纸筒套在一根轴上,你要用胶布,扯出胶布头拉多长他都不打卷;假如胶布卷固定不能转,而你只能从一个方向扯出胶布头,那胶布还不打卷瞎粘啊、、、
细线之所以没出现这情况就是他细,螺旋被淡化了,你试试线桶上缠塑料水管,拉一拉试试,很直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卷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排线不畅造成的,其实躺着也可以,你想办法让线桶能转,保证出来的线不“拧巴” ...

谢谢,着手改造,改造完成发布结果给大家,祝好。

网友(2016-06-04):
liao大神说的是对的,这个叫做退扭或者返燃放线。电线电缆机械里常用的

网友:
我隔了三年回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