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个电磁阀6通径的

楼主(2013-10-12):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规格的电磁阀:没有电的情况下是PAB通,有电的情况下是PA通,BT不通,客户拿来的没办法改。如液压图。

网友A:
几通径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通径的阀?

6通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通径的

力士乐和派克都没有刚好一致的。需要加过渡板。
两种方法,一是用两位四通阀,过渡板上打孔P通A,T孔堵死。
一是用三位四通阀,例如派克的006,过渡板上堵上T孔,或阀上攻丝上堵头,或者阀块上T孔堵死。

网友(点评):
等了半天只见圆箭头打转儿,却不见真图。

网友(点评):
图就是006的机能符号,长时间潜水,现在不会发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士乐和派克都没有刚好一致的。需要加过渡板。
两种方法,一是用两位四通阀,过渡板上打孔P通A,T孔堵死 ...

问题是不能改嘛,如果可以改的话,我也不会上来问了。力士乐、威格士、油研的这些我都问了,估计这个阀是设备厂自己做的

网友:
你倒不如问一些小一点的阀件厂,他们反倒是可以提供加工定做~~

网友A:
你试试我的第二个建议,三位四通阀下面就垫一个10mm厚的过渡板,PAB打通,T孔不通就行。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没法给你看阀的型号,你问一下parker供货商,阀芯类型006。
如果垫个垫板都不行,那就得定制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我的第二个建议,三位四通阀下面就垫一个10mm厚的过渡板,PAB打通,T孔不通就行。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 ...

这个我也想过,并且和使用的厂家沟通过,厂家还是说让帮忙尽量不要改,这不没招了嘛,不过从兄弟的建议看基本上可以断定兄弟是高手

网友:
四楼是行家,可以改的。

网友B:
看看日本油研系列有没有这种阀,好像是应急开关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日本油研系列有没有这种阀,好像是应急开关阀。

没有的。感谢兄弟

网友C:
你要的这种电磁阀我们公司可以给你定做。电压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这种电磁阀我们公司可以给你定做。电压是多少的?

不好意思,我自己加工了一条阀芯,现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

哈哈,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