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怎样“指定扭矩极限”?

楼主(2013-10-12):
在学习FANUC系统的跳转指令,觉得"转矩限制跳转指令 "(G31 P99/P98)很有用,但是对该指令的使用前提——“必须先使用扭矩限制”,即必须先“指定转矩极限”却不知怎么设定(用什么指令设定),希望得到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是在PLC中处理的,将预定值写在PLC里。

网友A:
楼主说说 这个指令具体怎么使用的!用在哪方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 这个指令具体怎么使用的!用在哪方面 谢谢

在FANUC系统说明书中看到的,但是我没用过,我认为可以做刀具保护和机床保护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FANUC系统说明书中看到的,但是我没用过,我认为可以做刀具保护和机床保护等用。

我懂了,等于是一个保护指令对吧! 如果吃到高负载应该会停。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懂了,等于是一个保护指令对吧! 如果吃到高负载应该会停。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可以是保护,应该也可以实现一些其它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是保护,应该也可以实现一些其它目的

我查了下!

G31是跳转指令,通常只用于测量功能,需要外部输入信号,输入信号的地址是X4.7(信号名SKIP)。
G31执行过程中如果没有SKIP信号输入则和G01完全一样,如果在执行过程中SKIP信号置“1”,则在SKIP信号置“1”的位置清除剩余的运动量,直接执行下一个程序段。在SKIP信号置“1”时,4个进给轴的坐标值被存储在#5061~5064这4个系统变量中,供测量宏程序计算使用。

你所说的主轴扭矩跳跃大概是指执行小孔深孔钻循环(G83)时的过载扭矩检测退回功能。使用这个功能同样需要输入信号,和G31用的是同一个信号。要求刀具本身有过载检测功能,在检测到过载时输出一个信号到机床的X4.7(SKIP)。
执行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当执行G83过程中(Z轴位置在R和Z之间)如果刀具发出过载信号使SKIP置“1”,则进给停止,刀具退回R点。改变转速和进给速度后再继续执行循环。
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改变的百分比分别在5164和5166号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