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蜗轮蜗杆计算方法

楼主(2013-10-12):
        请大家帮忙看下有没有合适下面要求的蜗轮蜗杆!

  1.用阿基米德圆柱蜗杆 ZA型 蜗杆头数为1
   2.中心距离140 左右,模数在3.5到4之间.另蜗杆分度圆保证在50左右,传动比在1:60左右
这些尺寸能否匹配到一套蜗轮蜗杆!有没有具体计算公式!其蜗杆模数M、直径系数q、分度圆D1
蜗轮齿数Z2 等尺寸为多少?

补充内容 (2013-10-14 19:45):
蜗轮蜗杆必须能自锁

网友:
我每次设计蜗杆传动的时候都是先差手册,对照手册来

网友:
看手册,都有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如果用一级传动,单头的话。传动比为1:60,则蜗轮齿数就是60了,模数3.5,分度圆就是210;模数4,则分度圆为240;
蜗杆分度圆为50,导程角比较小,接近于自锁角,可能有反向自锁功能,传动效率低,可能只有50%左右。

网友A:
网上有个蜗轮蜗杆计算软件,比较好用,找一下吧!

网友:
什么计算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一级传动,单头的话。传动比为1:60,则蜗轮齿数就是60了,模数3.5,分度圆就是210;模数4,则分度圆 ...

此套结构是要自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个蜗轮蜗杆计算软件,比较好用,找一下吧!

普通圆柱蜗杆传动设计软件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zhuimeng1028/3327898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用

谢谢分享

网友(2016-05-28):
第一次来   学习了

网友(2017-10-09):
你好  你这是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