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工件铰孔位置为什么总是偏 ?孔径为8.5

楼主(2013-10-12):
铝工件铰孔位置为什么总是偏 ?孔径为8.5

网友:
是怎么歪的?椭圆?还是位置度跑了?

网友:
怎么偏的?手动铰还是机动铰?是浮动的还是固定的?是锥孔还是直孔?

网友:
楼主问的太含糊了!先解答楼上问题吧!

网友:
楼主,我猜你肯定是手动铰孔的,而且可能铰孔时没有相应的工装确保垂直度。

网友:
是不是有预铸孔,有预铸孔的话可能会偏

网友:
进给多少,可以尝试低进给攻进,再提高进给试试。

网友:
机夹也要看看铰刀装好后有多少的偏移量,前一步钻孔有关键的两步是引钻和钻头刃磨技术,若是预铸孔尽量先铣孔,保证垂直度之后再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