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度,这两种基准的选择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3-10-12):
各位大侠,这两种基准的选择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涓嶄竴鏍

网友:
这个意思一样,习惯性第二种标注。

网友A:
不一样啊。虽然基准都是中心线,但一个是外圆的中心线一个是内孔的中心线。实际这两个中心线也不能百分百重合。一个基准是外圆的中心线,说明在加工的时候外圆精度比内孔高。图二反之。这涉及到你的配合是外圆还是内孔

网友(点评):
两个都是同样的内圆,都是内径190。但是侧视图有问题,没有表达台阶。

网友:
当然不一样,一个内孔,一个外圆

网友B:
感觉上图画法有点不伦不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啊。虽然基准都是中心线,但一个是外圆的中心线一个是内孔的中心线。实际这两个中心线也不能百分百重 ...

你在看看,不都是内孔∮190吗,只是一个在主视图标,一个在左视图标?

网友:
意思都一样,只是第一种别扭,最好用第二种标,美观~

网友:
两个图的基准应该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第二个清晰很多。

网友:
基准不一样

网友:
一个视图能表示清楚的零件非要画两个视图。
造成理解的不统一拿来讨论啥?删掉一个视图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啊。虽然基准都是中心线,但一个是外圆的中心线一个是内孔的中心线。实际这两个中心线也不能百分百重 ...

不好意思,台阶是没表达,画的时候太粗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上图画法有点不伦不类。

画的是有点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我习惯用第一种

网友:
你这个标注不标准,容易产生岐义!所以图纸要标准化!

网友:
两个一样,习惯用第二种

网友:
这不就是一样的吗

网友:
都一样  只是都习惯了用第一种

网友:
只是标注不同,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习惯第二种方法

网友:
个人感觉2个一样,但上面的那个标注不规范还是下面那个好些

网友(2013-12-17):
两个图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