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车加工问题

楼主(2013-10-12):
如图所示一个圆筒,现在外面焊着一个直径1米2的圆盘。尺寸65和85两处为轴承位,直接当轴承内圈使用。原零件这2处堆焊有2.5mm厚的耐磨层(硬质合金D802焊条),现在磨损了要修复,85那里磨损量不大,尺寸65处现在尺寸为77(尺寸166.5方向磨损了11mm多点),此处外径尺寸φ414实测为φ408,有懂焊接的也顺便说下这里的焊接变形问题。

我想问下,焊接完后硬度大于HRC40,立车好不好加工(由于尺寸问题,只能选立车),如果加工不动,那么HRC35加工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加工,表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原图纸要求是Ra0.8,这个肯定有难度,最好能达到多少?内孔如果变形了还得车一刀,能加工这个工件的立车得多大?    对了,基材材料是00Cr18Ni10的奥氏体不锈钢。

坐等大神回复。谢谢。

楼主:
强调一下现在要修复这个工件,在外面焊有一个直径1米2多的大圆盘。

网友(点评):
条件拘束了,只能用立式。焊接没问题,就是速度要慢,边冷却边焊(不能急)。加工的问题,条件说得没太清楚,单这个工件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您这尺寸应该是用卧车吧?
加工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焊接后加工了会有很多气孔之类的缺陷。需要多次补焊,变形的情况确实不好说。
还要看您的材料,焊接性能,。

粗糙度倒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用研磨。0.8-1.6之内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轴承位尺寸和粗糙度还是规矩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尺寸应该是用卧车吧?
加工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焊接后加工了会有很多气孔之类的缺陷。需要多次补焊,变 ...

大侠,这个本身尺寸用卧车没问题,开头我已经说了现在上面焊着一个直径1米2的大圆盘,哪有那么大回转直径的卧车啊。另外硬度HRC40以上,表面光车能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亲。cw61160.。直径1600mm。大卧车很多哦。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外面应该不难找。我还是推荐卧车。立车危险系数比较大。

网友(点评):
80的卧车是最佳的选择。不大不小。可以顶。现在焊了个大圆盘的做法有点失败,会影响质量。不过事已至此。也是可以做的。关键看师傅的了。

网友(点评):
焊材料,要控制,会收缩变形的。水平差的焊接变形大,有夹渣,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尺寸应该是用卧车吧?
加工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焊接后加工了会有很多气孔之类的缺陷。需要多次补焊,变 ...

生产部说外协找不到这么大的车,估计我们这地方小,外面还真没这么大的卧车,磨车也有这么大的么。

网友(点评):
研磨不是上磨床,是车床上研磨。问车间的老师傅应该知道。好吧,立车也可以,转速和进刀量要控制好。不然会让工件松动甚至扎刀进去,那就不好玩了,特别是在车焊渣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点评):
硬度HRC40没问题么?

网友(点评):
加工这么硬的工件一般少吧,万一人家没刀就砸锅了。

网友(点评):
HRC40很硬吗?普通T8的硬度都有60左右。不存在没刀的情况。只不过焊接容易打刀,注意点就是了。

网友(点评):
楼主是哪个单位的?我在山化实习的时候见过比较大的车床,不知道是不是能否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点评):
山西化肥厂的简称

网友:
大直径非长轴类活首选立车。
HRC40没问题,更容易加工出好的粗糙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本身尺寸用卧车没问题,开头我已经说了现在上面焊着一个直径1米2的大圆盘,哪有那么大回转直径 ...

立车也可以,就是你得做一些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车也可以,就是你得做一些工装

这个要外协,工装什么的他们的技术人员应该可以弄吧。

网友:
加我QQ  我怎么把你删了

网友C:
耐磨焊焊接很慢,担心热积累导致变形过大,补焊区域要好好考虑哦,建议轴承位用耐磨焊补焊,其它位置使用普通焊条补焊,补焊轴承位时内孔可以用风管吹以降低温度,至于变形多大,真不好说,焊接顺序,焊接速度都会影响,如果焊接的1200mm的法兰盘不能去掉的话我觉得用1.5m的立车够了,如果1200mm的法兰可以暂时去掉,就上卧车吧!至于硬度问题我觉的问题不是很大,就看你用什么刀,车间师傅水平如何了,0.8的粗糙度我觉得1.5m的立车,在加上你工件的结构我觉的不好达到,卧车可能差不多,不行了在留量上外圆磨啥,不知道好磨不,两侧根部能磨不,不懂!

网友(点评):
大直径的卧车都不好找,别说磨车了。这个风冷的建议挺好的,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磨焊焊接很慢,担心热积累导致变形过大,补焊区域要好好考虑哦,建议轴承位用耐磨焊补焊,其它位置使用普 ...

不行了放到立车上想办法抛光嘛,我们以前常在立车上抛

网友:
我建议你采用c5116立车加工,工件硬度不是问题,立车加工其实更安全,但是和卧车比就是工作台转速要低,光洁度比卧车差点,看选用的刀具和加工师傅的水平吧。

网友(点评):
让他车完了再研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