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一台滚筒式抛光机自用,求助钢板上贴PU板

楼主(2013-10-12):
各位朋友好!我做了一台滚筒式抛光机自用,现在就差滚筒里面没有贴PU胶板。不知如何贴上牢固。需要买多厚的PU板贴上。求教各位朋友,感谢!

网友:
以前做皮带的时候,滚花深度不够,包过胶。包的好像是POM吧!

网友:
具体抛光什么物件

网友:
以前为了降低噪音,用过30mm的。7 |* p# c" \3 b2 q

楼主:
听说最好是PU胶。不知如何做上去。我主要抛铜铝钢件,零件去毛刺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