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泵要配多少马力的柴油机?

楼主(2013-10-12):
  我是想学液压的,有这这么一个泵:转速2000 R.P.M.流量:92L/min.压力:16MPA.请问这样一个泵改配多少马力的柴油机?谢谢!

网友A:
这么高转速的柴油机,算高速柴油机了。

网友:
45马力左右

网友(点评):
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有一个人是跛子,你知道到底是哪个腿跛吗?不知道不要胡说,你了解发动机吗?

网友:
1马力= 0.73549875 千瓦 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你的参数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转速的柴油机,算高速柴油机了。

工程机械所用的柴油机有低速机,高转速柴油机通过油门调节也可以达到所需速度,选用柴油机要看功率、转速等等曲线。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泵额定功率=额定压力 x 额定流量 x 容积效率 x 机械效率。其中   额定流量=额定转速 x 排量

再加上4楼的公式“1马力= 0.73549875 千瓦”

选用柴油机功率要适当大于泵功率即可(考虑空调,风扇等等因素)

网友(点评):
中国人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越南的摩托车市场被日本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