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平面带来的问题!

楼主(2013-10-13):
本人多数时间做数控车,今天去铣床帮忙,铣平面时,从左边往右走刀铣好是1.1,从右往左是1.4,怎么会差0.3啦?谢谢!

网友A:
一个是顺铣,一个是逆铣,受力不同

网友(点评):
是的,用立铣刀时尤其明显,采用顺铣时,工件对刀具的反作用力指向刀具方向,刀具的弹性变形使刀具产生 “让刀”易导致欠切现象,所以1.1的应该是顺铣,逆铣则相反

网友:
铣头主轴有间隙或者刀柄没到位。

楼主:
45的铣刀,料长150mm!

网友(点评):
顺铣、逆铣的判定还需要料宽与你切削的方式,如从宽度或长度向铣。

网友:
轴的垂直度问题?

网友:
这是基本的铣削知识,一般材料首选顺铣。

网友:
过切了而已。

楼主:
只顺铣的话就没有效率了!只是铣平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顺铣,一个是逆铣,受力不同

如果是顺铣和逆铣的问题能够差这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顺铣和逆铣的问题能够差这么多吗?

那要看他的设备以及装夹方式了

网友:
铣平面的时候如果是满刀盘切削还分顺铣逆铣么?

网友(2013-11-25):
刀柄与主轴配合间隙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