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制动卡钳 如何选型啊

楼主(2013-10-13):
卡钳的液压缸感觉不太好选,是不是直接选一套液压卡钳啊。
卡钳选择的时候 注意些什么那

网友:
请问你选用的卡钳往什么设备上用?如果是车上的应选汽车标准通用的,还有工程机械通用的,如果选用矿井绞车刹车卡钳应按矿井标准这有通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