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使用#6202——#6205参数,FANUC系统?

楼主(2013-10-13):
      不怎么会用FANUC系统的#6202——#6205参数,看了说明书也看不懂,希望社区高手指点下。

      顺便请教,如果把#6202的1S2 和1S2位都设成1,那么在执行“G31…P1…”语句时,接收到P1或P2对应的信号时都进行跳转吗?

网友:
木研究过这个参数

网友A:
如果只看参数手册,理解起来是会有偏差
应当看功能手册的测量章节。
楼主问的是磨床的多级跳步。
6202里设的是G31 P1(和量仪的P1不是一回事)的跳步信号点。但径向量仪压根就没有使用P1点,这个点是给消空程准备的。默认的情况下,对应的地址是X4.7。因此,没消空程功能的可以无视。
6203是G31 P2,对应量仪的P2,地址为X4.2。
余类推。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时间帮我看看这个贴——请教:FANUC系统,怎样“指定扭矩极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0329

网友(点评):
大侠,我们有一台磨床(的径向量仪)程序里有P1、P2、P3,量仪里有P1、P2、P3、P4,分别设成60、25、10、0,。我观察过,就是在量仪到达信号点P1的值,程序执行完待P1语句的,他们俩是对应的,而且我还调整过P1,那....

网友(点评):
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有些是有半精磨,这时就需要4个点。

网友(点评):
对螺旋线大大异常的崇拜。。。

网友(点评):
不要搞个人崇拜,哈哈。俺对这东西熟悉那是因为楼主问的设备就是俺亲自交付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看参数手册,理解起来是会有偏差
应当看功能手册的测量章节。
楼主问的是磨床的多级跳步。

但是#6203上有8个位,而各机床都用2S2位,那其它位有什么用呢?

网友(点评):
8个位是对应X4的8个信号位。2S2位设1就是对应X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看参数手册,理解起来是会有偏差
应当看功能手册的测量章节。
楼主问的是磨床的多级跳步。

“ (参数6203上的)8个位是对应X4的8个信号位。2S2位设1就是对应X4.2。

大侠,那参数6204上的3S2位对应什么信号呢?

网友(点评):
X4.3

网友(点评):
不对,也是X4.2

网友(点评):
3S就是G31P3对应的信号,正常是设3S3=1,也就是G31P3的点为X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看参数手册,理解起来是会有偏差
应当看功能手册的测量章节。
楼主问的是磨床的多级跳步。

非常感谢 大侠,基本懂了,。

最后问一个问题,可以把参数6203的2S2位和2S3位都设定成1吗?如果不能,为什么,如果能,会实现什么结果?

网友(点评):
最好的结果是精磨木有了,粗磨直接进光磨,显然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
你的系统是  Oi  Mate TD吧

网友(点评):
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