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震动得厉害,是砂轮平衡没做好吗

楼主(2013-10-13):
厂里一北二外圆磨床,换过砂轮后震动得很厉害,换砂轮的时候静平衡也做了,装到磨床上也不怎么震,但修了几刀砂轮磨床就开始震动了,这是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重新装哈砂轮看看。也许是装的时候哪里弄的不对吧?

楼主:
后来又拆下来放水平架上,砂轮已经不平衡了,怪不得床子震,又校了一天把砂轮弄平衡了,装上去修了两刀砂轮磨床又开始震动了,我分析是不是第一次装砂轮的时候把砂轮装偏了,虽然在平衡架上是静止的,但外圆和主轴不同心,修几刀砂轮把砂轮修扁了

网友:
重新做一次平衡,一般来说换砂轮时先做一次平衡,砂轮装到机床上试转个几分钟之后修一次砂轮,然后再抱下来做一次平衡。

网友:
楼主要多练习,平个砂轮要一天,太慢了。最多10分钟的事。
如果砂轮二次平衡后还不行。那必须要检查了。比如卡板装得结实不结实,平衡块装得结不结实。整不好要出大问题的。

楼主:
那大家在换新砂轮往法兰上装砂轮时,砂轮内孔与内法兰之口的间隙是怎样调整的

网友(点评):
通常间隙都不大的,除非规格有问题。尽量同轴,关键是要锁紧,锁紧。

网友A:
贵司的刀具工程师没有给车间  外圆磨床操作指导书?
   里面应该有所有的操作规程,动作,方法,方式。
      都是些基础的问题,中级工要求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B:
新砂轮先要静平衡,装到机床上用金刚笔全部打清后再拆下来做一次平衡。如果砂轮修过几次就不平衡了,就不能排除砂轮的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砂轮先要静平衡,装到机床上用金刚笔全部打清后再拆下来做一次平衡。如果砂轮修过几次就不平衡了,就不能 ...

那就是说拆下来再做平衡时砂轮是不能松掉的吧,只能动平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司的刀具工程师没有给车间  外圆磨床操作指导书?
   里面应该有所有的操作规程,动作,方法,方式。
  ...

我们这没什么刀具工程师,有什么毛病都自己搞定,只有个维修工解决机床硬件故障,对磨床外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拆下来再做平衡时砂轮是不能松掉的吧,只能动平衡块吗

个人认为:新砂轮与法兰锁紧后,上磨床修一下,这样能保证同心,拆下砂轮调节平衡时,法兰就不能再松了,否则又不同心了。
初次修整后再来动平衡块调静平衡和动平衡,然后再上磨床微修整即可使用。

楼主:
砂轮孔和法兰的配合间隙怎么处理,一般不都0.5mm左右吗,是随意装上还是孔周围间隙均匀

网友(点评):
间隙均匀,二次平衡的时候不能再拆了,只动平衡块。锁紧卡板要对称锁,不能转圈锁,切记。而且北二的说明书上有平衡砂轮的说明,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