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产品孔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3-10-13):
直径12毫米。厚度5毫米的孔,大了5丝,怎么处理?有什么好办法?谢谢,装配的轴电镀硬硌,不允许,孔本身上有什么办法处理么?谢谢各位啦

网友:
如果数量少的话,直接报废重做。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报废是正解。这个精度很难操控的。

网友:
什么铝呀?可以再干大些,镶个套焊接么?

网友:
要看铝件的大小,是批量还是单件,比如小尺寸的单件就重做.大尺寸的在不引响零件强度的情况下可考虑镶套

网友:
1,报废
2,改相应的配合零件~

网友A:
用内径14mm的管子把孔外沿冲一下,重新加工。

网友:
高分子修补剂修补

网友:
东海的方法值得考虑,如果长度够则更好。

网友:
看来直接报废了,要么就喷漆银色的

网友:
镶套也行   不知道你的工件镶套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内径14mm的管子把孔外沿冲一下,重新加工。

学习啦

网友:
5条的话,喷个漆试试?

网友:
不知道配合精度要求多少,过渡还是过盈配合,把孔内壁冲一下,再加工,或者镶套再重新加工。

楼主:
谢谢,配合精度要求紧密配合,不能镶套,轴也不能电镀硬洛,听说有什么挤压方法?这个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