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用通止规测量时,在过与不过的边界,因力量不同能有多大测量差异(误差)?

楼主(2013-10-13):
在用环规测量轴的直径、用塞规测量销孔直径、用塞规测量键槽宽度等时,在极限尺寸时,有时会出现人员A测量不合格(量规通规进不去)而人员B测量合格(量规通规能不去)的情况,原因应该是大家的力量有些差异,

请教:一般人在用通止规测量时,能在量规与工件有多大过盈量的情况下还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般有多大?

(钢件,表面粗糙度0.4-0.8,量规与工件的接触长度为5-10mm)

网友:
木有发现过,一般 用通规测量,轻轻赛故去啊!不会用很用力。这个估计不是这个原因吧?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圆度差异,会不会只是两个人测量时角度变了?比如一个人测量时刚好这个直径大的地方卡在通规直径小的地方,换个90度可能就没问题?

网友:
0.005---0.01mm左右,再大就不是手感问题了。是测量水平。这是指千分尺的测量情况,毕竟千分尺之类是有间隙的。

塞规按理应该最多零对零吧,大了塞不进去就是塞不进去,因为它不可能有变形。不存在过盈量的,除非你硬塞让工件变形胀大了。

手感的误差应该在0.01mm以内。

网友:
看手上感觉,深度5到10的话,能过去就过去了,过不去就过不去,那个过不去的绝对是手上感觉不好

网友(2015-03-18):
看材料了, 易变形的话, 另就是牙的个数很少很细,就考虑力度了,    或者不行就是不行.  何必冒个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