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大立铣床,求助主轴换挡机构原理

楼主(2013-10-13):
求高人指点 ,不会用啊,玩不转啊....主轴还有个油泵控制,不知道什么原理,上面的字也看不懂,有高手师傅给指点,主轴换挡时液压的吗?怎么换挡,主轴电机是双速电机,干嘛用双速的啊?有图片 大家帮下忙

网友A:
外围照片多上几张,帮你参谋参谋,立铣头小手柄锁紧,大十字调高低,工作台最下边那个应该是调进刀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照片多上几张,帮你参谋参谋,立铣头小手柄锁紧,大十字调高低

谢谢!这么大铣床就一个开关,工作台怎么控制啊?今天我们这下雨光线不好 明天我多照几张

楼主:
好友一张

楼主:
急求帮助,走刀只有快速啊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照片多上几张,帮你参谋参谋,立铣头小手柄锁紧,大十字调高低,工作台最下边那个应该是调进刀速度,

走刀一走就是快速,怎么慢下来都不知道,还有啊,这个走刀和快速都是机械的怎么控制,有电磁离合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