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车断刀的选择与应用,请教

楼主(2013-10-13):
本人要在数控车床上将长度300mm,外径D160mm,壁厚15mm的管件切断成若干件厚度为11mm的圆环(后续再精加工)。该工件材料为奥氏体铸铁。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本打算用切槽宽度为1.7mm,切深16mm的切断刀,液压可编程尾座顶紧,一刀一刀切断(尾座可有程序控制变换顶紧位置)。

急盼各位高手指点,此种方法可行否。是否可以不用尾座。我最担心在即将切断的一刹那由于尾座顶紧力的作用将刀具挤住造成顺坏。

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进刀速度慢,快,慢。没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这样做可能有问题---“夹刀”。

网友:
要切断的时候,用G4暂停 ,用程序把尾座退回去不就行了,再切

网友:
感觉不上尾座会好些,尾座是顶的过程,在槽刀快切断的同时,尾座顶着工件压在刀上,可能会损坏刀具。建议拉出一段切5个零件,在拉在切应该会好点

网友(点评):
谢谢,但是中空卡盘的孔径太小,只有79mm。

网友A:
这需要尾座吗?一次装夹,车4件应该没问题,切断时处理好回弾损坏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尾座吗?一次装夹,车4件应该没问题,切断时处理好回弾损坏刀头

大师怎么处理回弹??

网友B:
可编程尾坐,详细介绍下!!

网友:
不行的!!!首先你的刀具就不行。。。1.7mm割15mm深度!绝对的不行!!!割刀不是光看刀杆长就可以割多少深的。。。

网友(点评):
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工艺方法吗?或者你觉的应该选用什么规格的切断刀具合适呢?请指教。

网友(点评):
你的刀具首先是 至少4mm的割刀!!其次你的冷却要非常的充分。。。才可以割的时候排削顺畅不断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编程尾坐,详细介绍下!!

用代码控制尾架进与退。。一般更改plc都可以实现。

再高档点的设备可以实现坐标位移和自动调节压力

网友(点评):
液压尾坐都可以M代码控制进退,坐标位移的就第一次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