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张图纸看不明白 ,求助

楼主(2013-10-13):
图中R85和R35是怎么画出来的,想了很久都搞不懂,两条圆珠笔画的线是我加上去的,不做数。师傅们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R85与R25内切由20确定;R35与R85外切由44的端点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5与R25内切由20确定;R35与R85外切由44的端点确定。

能具体点吗  好像是少数据了画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不少,每个都有两个条件,平面上两个条件确定一个点。你可能没明白内切、外切。

网友(点评):
还是不明白啊,请教了好多人都画不出来,您说的是AutoCAD?

网友(点评):
各位朋友看了图都可以尝试画下,看有没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  好像是少数据了画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大哥你的圆心怎么找到的,解释下呗,感激不尽啊

网友(点评):
弄明白内切、外切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R35圆心的确定似乎有误。

网友(点评):
是,应当在R85圆心。

网友:
你找到两端圆弧的圆心所以你才不知道怎么画,53的圆心在44的延长线上,85的圆心在20定位中心线上,那么85圆弧与35和25两个圆弧是应该不可能同时相切的,找准位置做个平滑过度,很多手绘图都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这个平滑过渡该咋找,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点评):
软件上有平滑过渡吗

网友(点评):
软件上当然要相切啊,我是告诉你课本上的图过去可都是手绘、

网友(点评):
“35的圆心在44的延长线上”错了。

网友(点评):
请害怕伏枥前辈明示,是不是35的弧是强制和85相切,与44求交就行。

网友:
85与25相切画出来有些不对,与原图不一样,圆心也偏下,上图自己瞧

网友(点评):
我说了,不肯能同时相切,手绘有过度,软件的话85的圆心不可能在轴线上,如果在,左侧圆弧的圆心就不再44的延长线上

网友(点评):
槽宽尺寸错了。

网友B:
书上图没错,就是R85的圆心要靠下点,看图:

网友(点评):
请问56.55的距离是怎么确定的,有什么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书上图没错,就是R85的圆心要靠下点,看图:

R85的圆心必须在尺寸40的中心。 半径固定是85 ,将85的圆弧与圆R25相切就行了。

网友(点评):
85的圆弧都没画出来 怎么和25的相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R85的圆心必须在尺寸40的中心。 半径固定是85 ,将85的圆弧与圆R25相切就行了。

先画85的圆,因为是CAD作图,所以可以将85的圆心移动到尺寸40的中线上,再上下移动(也就是正交移动),让85的圆与R25的原相切,CAD可以自动标出85的圆心距R12的圆心是56.555。(画图时很有意思的,可惜你平时不太用心吧?

网友(点评):
我移动时,相交了也不会显示切点,扑捉已经开启了 呵呵,我刚学没多久的 ,会努力的

网友(点评):
还是凑出来的。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画85的圆,因为是CAD作图,所以可以将85的圆心移动到尺寸40的中线上,再上下移动(也就是正交移动),让 ...

可以将图尽可能放大,眼看曲线重叠了就基本相切了,精度已经很高的了。一般不会显示相切点的。

网友C:
这是个平面几何作图,初中一二年级的题目。
诸位把两个圆内切和外切的条件忘了。
两圆内切,圆心距为两圆半径之差;两圆外切,圆心距为两圆半径之和。

网友:
几何没学好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图不必深究~

网友:
楼上是对的。

网友:
这个图不难,先画R85的圆,条件1:圆心在长圆形槽的中线上;条件2:与R25相切,作图时以R25圆心作R60的圆,与槽的中线交点即为R85圆心。
再画R35的圆,以44直线的右端点为圆心作R35圆弧,再以上一步R85圆心作R120圆弧,交点即为R35圆心

网友:
看来你该好好学习一下几何了,R85和R25相切,由此以R25的圆心为圆心,R(R85-R25)=60为半径做圆,与20定位线交点即是R85的圆心你画R85的圆就行了。

网友:
相切就可以了

网友:
R85能画出来,不知道R35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平面几何作图,初中一二年级的题目。
诸位把两个圆内切和外切的条件忘了。
两圆内切,圆心距为两圆 ...

毕竟是大师,这2条件早忘了。

网友:
前面的粗心,槽确实错了,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