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真空泵TRP-4和MVP144使用的是什么润滑油,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0-13):
韩国真空泵TRP-4和MVP144使用的是什么润滑油,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猜石墨润滑

网友A:
指定牌号的吧。查查维修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牌号的吧。查查维修说明书。

有专用油的 油桶上面全英文看不懂。,一个写的是Betrlebamltial 另一个英文写的是PFEIFFER,实际上专用油只不过是个叫法而已很多产设备的厂家根本不产油的我想找到它是什么油或者哪种润滑油可以替代这个专用油,很多专用油的价格是在外面自己买油的两倍多价格,从成本上考虑的话,我想找到替代油

网友(点评):
这个首先得找出牌号,然后对应的去找替代品。看起来使用环境差不多的油,现实使用起来还是差很多的。我们类似设备从来都是厂家指定牌号润滑油,厂家指定维护的。如果是自己的厂为了省成本可以找找替代品。

网友(点评):
再说都有桶了还不好办,不会英文,你不会用翻译软件么。

网友:
问厂家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专用油的 油桶上面全英文看不懂。,一个写的是Betrlebamltial 另一个英文写的是PFEIFFER,实际上专用油 ...

拜托,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翻译工具你搞笑呢 要是能找到我就不发帖了,这些都属于行业专用名字翻译工具不顶事,厂家不会告诉你专用油具体牌号和资料的 不然他们赚什么钱,就是想找替代品才请教大家的,你以为光说个找替代品三个字这么容易,这个泵真空度是0.1的 不是普通国产油能代替的

网友:
我有个朋友是做润滑油批发的  他应该知道,不然就是问厂家了这是我朋友那网站齐齐配实业有限公司,在淘宝也可以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