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电机选型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13):
最近在做电机选型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三相交流电机它的转速只与电源频率和转差率有关,也就是说电源频率一定电机的转速就是恒定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电机的转速和转矩是有一个曲线关系的,当电机在带动流水线时,不同的负载对应不同的转速,而此时电源频率一直没变的,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烦请各位社友帮我解除此疑惑,谢谢!

网友A:
电源频率对应的是“电磁转速”,不是机械转速。

网友B:
别忘了转差率,它是不恒定的!其实转差率只是一个表象参数,它说的就是转速和同步转速之间的差值,转差率变了,转速自然就变了,根本上说,是电机产生的电磁转矩和负载转矩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而电磁转矩跟转速相关,即你说的机械特性曲线,刚开始通电工作时,转速为0,这次电机会有对应的一个转矩,这个转矩大于负载转矩,电机就转开了,随着转速提升,电机的转矩不断变化,只要它大于负载,电机就一直加速,然后到了某一个点两者相等,电机就维持恒速。另外你说的机械特性曲线是电机本身的电磁转矩和转速之间的关系,跟负载转矩无关,别搞错了

网友(点评):
是的,转差率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转差率和转速改变是一种现象的两种不同表述而已,

网友(点评):
自然,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转差率,它是不恒定的!其实转差率只是一个表象参数,它说的就是转速和同步转速之间的差值,转差率变 ...

那也就是说,电机在选型的时候,如果我选在电机输出转矩大于负载的情况下,根据机械特性曲线电机实际转速最终是比额定输出转速要大一点,是不是这个情况?还有电机在工作的过程中功率一直在变,最终的功率比额定功率要小,这样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情况,至于功率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频率对应的是“电磁转速”,不是机械转速。

谢啦,貌似懂了点

网友:
应该把感应电机,同步电机,和变频调速电机这几种电机的慨念搞懂了,就不难理解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转差率,它是不恒定的!其实转差率只是一个表象参数,它说的就是转速和同步转速之间的差值,转差率变 ...

分析得对,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电磁频率不变时,转速差越大,带载能力越强,故带载和空载下的转速差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