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水线面双体船连接下浮体和船体的支柱, 应该朝哪倾斜?

楼主(2013-10-13):
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小水线面双体船连接下浮体和船体的支柱, 应该朝哪倾斜?

这个问题我仔细想过 但是自己头脑没有理论来分析 所以还是搞不清
现在认真提出来 请大家分析
在这里我把小水线面双体船和高速破浪双体船放在一起讨论
小水线面双体船的下浮体和船体有个支柱 下浮体在水下 船体在水上
这个支柱割破水面产生兴波阻力 因为支柱做的很窄 所以兴波阻力大大减小
这就是小水线面双体船的优势
我的问题是:这个支柱到底应不应该倾斜 向哪里倾斜才能使兴波阻力再度减小?
如图 我自己画的 凑合着看

第一种是绝大部分小水线面双体船的做法 直上直下的支柱
例子有:

第二种支柱向后倾斜
例子有:
这个图中红线一下是水中部分,所以可以看作是支柱向后方倾斜
此时,下浮体排水阻力在线,支柱破浪的兴波阻力在后,支柱沾了下浮体的光

楼主:
第三种支柱向前倾斜,支柱破浪的兴波阻力在先,下浮体排水阻力在后
大家可以看下最简单的双体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表达能力差,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问题没有,我举得例子不都是正规的小水线面双体船,甚至还有普通的双体船
但我的思考对象是小水线面双体船,我希望这个到底朝哪倾斜的研究结果能应用到小水线面双体船上
在入水的那一段 为了让兴波阻力和排水阻力的和更小 应该超前倾斜还是朝后倾斜

楼主:
可能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如下的问题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斧式船首

这种船艏破浪效果比当今流行的前倾式船艏好得多
现在普遍流行的前倾式船艏是最常见的,图如下:

但是好象没有后倾式船艏
因为现在普遍要求小排水大甲板,后倾会让甲板面积减小
我觉得万吨巨轮的球鼻艏,就是为了让排水阻力先于兴波阻力,也就是让船体沾下浮体的光
从这点来说 我觉得 支柱应该向后方倾斜 以最大限度利用下浮体的排水阻力来减小兴波阻力
大家给我分析分析

楼主:
大家看这个图,球鼻首向后倾斜,到水线时,达到最后点,这点也是船身与水中部分交界处
实际上,小水线面双体船的一个单体 就是上图的变种 把球鼻首和船身交界处收窄到一条线
让球鼻首增大变成可以承载全船重量的浮体
只不过现在的小水线面双体船的下浮体一般采用纺锤流线型或者圆柱形,没有把支柱设计的更为流畅
如果是我造船,我会把支柱也设计成非常圆滑美观的流线型,最重要的 要向后倾斜,最大限度利用球鼻首、下浮体的排水优势
但是我还是有疑问
到底倾斜不倾斜 兴波阻力会不会变化

网友:
这里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的人很少,做等99 8

网友:
这个厉害啦,你看到的只是外形,但具体效果,你现在是靠想象,(我不否认想象的重要性),但老外是直接做模型,做数据研究,然后再做出产品,知道哪里修改,修改后效果怎么样。样机出了,还会数据积累。。。我们是看有这市场,就做,技术就抄。。。。

网友(2014-06-21):
这个和水动力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