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里射流器设计。社友们看我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3-10-14):
请了解的大侠分析一下方案是否可行
试验方案
目的:利用文丘里射流器将粉末活性炭吸入容器内
设备:1000L容器、7.5kw离心泵(入口3“出口2”,扬程15T或30T)
          文丘里射流器(文丘里管根据领导提出的要求管径为DN100,按标准设计)
见图
方案一文丘里射流器采用立式安装,但空间高度较高

方案二横向安装,占地面积大

以上两个方案中的文丘里射流器的文丘里管是按标准计算出来的数值设计的(扩散管长度400),喉管流速70m/s、文丘里管压损大约为1.5KPa,见下图

若射流器换成下面方案(均采用行业标准品制作,扩散管长度90),不知道是否可行

疑问1:文丘里射流器喷嘴入口规格现定为2",与泵出口一样,是否必须如此?可否在泵出口或者喷嘴入口处变小(如变为DN25),这样一来文丘里射流器管径也可变小(DN65)
疑问2:现方案中的喷嘴出口规格是否匹配?
疑问3:粉末活性炭入口规格是否正确?
疑问4:D值应如何确定?
疑问5:压损才1.5KPa,是否全由粉末入口补充?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用

网友:
等着学习了  这东西只知道除尘设备里用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么用

这个早在工业、废水处理中有应用,只是我找不到范例的详细计算。

根据供气方式的不同,可将射流曝气分为两大类
1.压力式供气:即用鼓风机(或空压机)向射流 器供给空气,其特点是:空气由鼓风机(或空压机)供 给,空气量的控制比较方便,可根据需要把射流器安 装在曝气池的底部、顶部等不同位置,射流器数量多, 一般淹没在水中,安装与维修不是很方便。
2.自吸(负压)式供气:即通过射流器喷嘴喷出 的高速射流,使吸气室内形成负压,将空气吸人,这种射流器通常称为自吸式射流器,其特点是不需要鼓风设备。

而我所采用的则是第二类,只是不知道用来吸粉末是否可行。

网友B:
本人没有实际用过,如有不当仅供参考.
我感觉文丘里就是提供压差,入口大小就要看你的系统配置,总的来说气流流量和流速一定通过喉管速度也就定了,压差就确定,就看你需要多大的压差,根据你的要求来定.不管粉末还是什么别的流体,流量和压差流阻有关,这样就可以根据你的处理量计算.
纯粹纸上乱说.只供参考.

网友:
还有一点流阻基本上计算好像很不确定,最好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没有实际用过,如有不当仅供参考.
我感觉文丘里就是提供压差,入口大小就要看你的系统配置,总的来说气流 ...

感谢大侠的回复,目前就是感觉1.5KPa的压差好像有点小,但又不肯定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直接抽?还要混合?

网友(点评):
普遍用法是人工讲粉末倒进容器内,但倒的时候粉末到处乱飞,污染环境。初步想法是利用文丘里射流器将粉末吸入容器与液体混合,在利用泵打循环,目的是杜绝环境(粉尘)污染,降低成本(减少了搅拌电机和搅拌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回复,目前就是感觉1.5KPa的压差好像有点小,但又不肯定啊

大侠意思是直接将粉末抽进容器内?用鼓风机打进去吗?还是别的形式?愿学习。

领导原意是从顶部讲粉末倒进去,再用搅拌电机进行搅拌,但这样需要加装灰尘捕集器(须有灰尘收集功能),简单点说现在就是想节约成本吧。

网友(点评):
大侠把你想法全说出来,你们是想干什么,我也有点兴趣了解下.

网友:
去买个个“气力输送气”就可以了,我有图纸,要的话可以加我QQ595083850

网友(点评):
大侠QQ没在线吗?

网友(点评):
我已经加你了

网友:
活性炭或碳粉收集、输送建议使用真空输送设备。

三星生产线:

OKI生产线: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会不会“猪肉卖成豆腐价”

网友(点评):
追求成本之类的估计就不会考虑了,追求自动化、环保、效率的才有机会。

网友(点评):
另外提一句,PIAB 的输送机有欧盟防爆认证。

网友:
直接采购就行了。我前段时间选用过,不过小型的,用于流水加药系统。

网友C:
图一图二不能这么用,还要防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一图二不能这么用,还要防爆。

可以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点评):
碳粉泄露或扬尘,遇火花会闪爆。去年国庆,珠海的一家大厂设备检修期间,操作工在车间门口焊接,泄露的墨盒碳粉爆炸,车间顶棚被掀,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生产工艺,进口15你碳粉目数或比表多少?就你的方案讨论1:你用离心泵是想把液体和碳粉混合带入容器?你封闭循环料位高时滤网堵塞离心泵会有流量吗?没有流量射流器也就没用了,你怎么反吹?2:进口怎么接,接开放料斗还是接管插入料堆?你的疑问125,输送距离近影响不大,疑问3说过了,D值你可以把喷嘴做成可调式的,喷嘴出口要倒2-5度锥角。总之效率低。

网友:
射流器喷嘴有严格的要求,你大一点、小一点都很麻烦的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楼主你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论文有这种结构的介绍和计算,看看能帮到你不

网友:
文丘里氏管1和文丘里氏管2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