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火焰切割排版时,大家有什么好的自动套料软件推荐没?

楼主(2013-10-14):
我们公司钢板下料都是用等离子和火焰切割的数控机床下料。其中材料排版现在是人工排版的,材料的使用率不高,我目前在了解自动套料的软件。
目前了解的有 Fast CAM       Auto Cut    XSuperNest
我目前了解下来是 XSuperNest   的排版利用率比较高,但是这个软件比较贵,一套下来得30w左右,我们现在的钢材使用量没有那么大,还请大家帮我推荐下,还有什么经济又好用的自动套料软件没。

如果有用过以上三种的,也可以讨论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可以了解下starCAM套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了解下starCAM套料软件

你们现在在用这个软件吗?我们公司都是异形的料,而且都是单件的。

网友B:
一般买切割机,随机赠送fastcam软件

网友:
你们都是自己下料的吗?我们加工厂也是做钢板下料的,不过我没有看过是怎样操作的

网友C:
用FASTCAM好了里面有一个NAST模块可以知道排料

网友:
我们使用 ProNest8软件排版,感觉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买切割机,随机赠送fastcam软件

fastcam 材料的利用率高吗、?我们现在考虑的主要还是利用率的问题啊,不然现在人工排版在流程上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排料  很少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ASTCAM好了里面有一个NAST模块可以知道排料

那个软件套料材料的使用率高吗?

楼主:
有没有企业用XSuperNest的我看了那个软件,还是很强大的,只是价格贵了不是一点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软件套料材料的使用率高吗?

材料使用率高低有时候是使用人自己决定的!并不是你把零件导入排版软件以后就完事了,个人认为FASTCAM还可以在CAD排版然后在CAM里做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使用率高低有时候是使用人自己决定的!并不是你把零件导入排版软件以后就完事了,个人认为FASTCAM还可 ...

我们现在就是用cad手动排版的么, 就是考虑到异形的排完利用率不高,才来看看有没有好用的直接套料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用cad手动排版的么, 就是考虑到异形的排完利用率不高,才来看看有没有好用的直接套料的软件 ...

我们现在公司用的是SigmaNAST是一款很好的排版软件它集成了NAST和CAM功能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2014-11-17):
关于材料利用率,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经验,想提高利用率最主要的应该抓生产的合理安排(安排生产顺序以及生产进度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材料利用率的影响)。各种排料软件对材料利用率的影响并不是很大Fast CAM       Auto Cut    XSuperNest ,我都有过了解,也使用过一段时间,Auto Cut就是一小插件没什么可取性,Fast CAM  XSuperNest区别并不是很大,包括我们现在用的NESTCAM,这些软件功能都大同小异,主要看排料人员用什么顺手,不过在排料的效率上区别就比较明显了,这里说不太清楚,如果想详细的了解的话,可以联系我13753520625

网友:
不明白,同样等

网友:
XSuperNest  是一款自动化比较高的排料软件,他的主要优点在自动排料上,价位很高

网友:
我们用的FASTCAM,感觉还行啊,利用率和软件没多大关系,和你的排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