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要求正反向输送,怎么合理安排链条的张紧?

楼主(2013-10-14):
   如题,链条传动时有松边跟紧边,假设电机正转,松边在下,紧边在上,那么电机反转下面链条绷紧,上面松动,容易造成链条跳齿,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噪声。
   网上搜过解决方法,但是都不怎么理想,请教各位同仁,怎么设计可以使链条合理张紧。

网友:
两边都用涨紧轮。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两边加张紧是可行的,关键是怎么实现自动调整

网友(点评):
这个也容易,你有注意看过收割机侧面的传动链轮吗?那上面一般都装涨紧轮,涨紧轮机构是装了弹簧。现在秋收了,你找找看下。

网友(点评):
嗯,这个倒没注意到,等下找度娘仔细查查,谢谢

网友A:
在钻机绞车的排绳器上有此结构,链条用于连接滚筒轴与双向丝杆轴。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逍遥兄,方法是不错,我也有在网上搜到过,不过人家已经申请专利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专利者,信则有,不信则无之物也。

网友(点评):
不涉营销之自用者,可不必担忧专利侵权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感觉不错哦~~~

网友(点评):
此法不错,不过是单机传动,双机传动略有不同

网友:
用可调节伸缩节事先将链条张紧适当,正反运转时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可调节伸缩节是怎样的?大侠可否给个图片,这样做链条长时间运转后,链条拉伸变长后是不是又得停下来重新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钻机绞车的排绳器上有此结构,链条用于连接滚筒轴与双向丝杆轴。
仅供参考。

学了一招

网友:
图示就是简单链条调节,两端与链条连接,通过调节两端销轴的距离,达到调节链子松紧的目的。

网友(2016-12-08):
引用 网友A:
在钻机绞车的排绳器上有此结构,链条用于连接滚筒轴与双向丝杆轴。
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可以用压缩空气,可将张紧轮与气缸连接,靠气缸来张紧。
气缸上装磁环开关,可以用来判断链条是否伸长到极限值,然后报警或者提示维修啥的

网友:
同样的传动形式,为什么链条有松紧边而同步带可以忽略不计?那是因为链条比较重,因此我认为在链条下面加支撑条,再适当张紧就可以正反转.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涨知识 了

网友:
又学一招啊...

网友(2019-08-02):
图示就是简单链条调节,两端与链条连接,通过调节两端销轴的距离,达到调节链子松紧的目的。
链条能循环转么?

网友(2022-04-15):
从动轴加弹簧拉紧不需要涨紧轮

网友(2022-07-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